高压电源如何调压

楼主(2005-09-11):
各位大峡! 我有一电原,三相进入三相全桥整流,输出电压在500伏左右,三相整流桥型号是(1200V/100A),整流后经滤波输出给负载。我想通过调压电路降低电压,以适应负载的需要。 试想通过串联稳压式调整,采用可控硅或IGBT调整。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用三相调压器进入三相全桥整流器 或用二相可控硅调压整流

网友B:
考虑到你的功率应该比较大,估计应该在70KW左右,这样呢用交流调压器就不太可行拉,建议改用三相全桥整流调压电路比较合适,又能根据负载情况实现恒流、恒压、保护等自动控制。有需要可以于我联系,姚13065727988

网友C:
你可以自己设计全桥晶闸管控制

网友D:
采用可控硅调整触发角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