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电流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5-09-11):
各位老师帮帮我,目前我正在做一台电源,要用到电流传感器,电源的电流脉冲宽度只有100ns左右,在选择电流传感器时有没有这么高响应频率的呀,找到的资料国外有能达到2GHz的,不知道各位能否推荐几种呀,具体的一些参数要求如下: 所检测的电流较小,在0~2A,要求电流传感器输出为电压(低于5V),响应频率要高(在国外看到过2GHz的。

网友A:
你所需的电流传感器可以用霍尔传感器,国外的2GHZ传感器并非是你所想象的传感器,应用也不适合你,如有需要和疑问可和我联系025-86419504-16 南京中旭科技 开发部 王耀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部长的回复,我的一个疑问就是由于脉宽很窄,如果传感器的响应跟不上的话,可能根本就检测不到电流上升沿,不能及时的反馈给控制部分,所以我还是非常关注频率参数的。

楼主:
这几天上网查资料发现,巨磁电阻(GMR)电流传感器带宽很大,请问大家谁用过呀,给小弟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