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6.X驱动怎么装?

楼主(2005-09-11):
IFIX的6.X驱动怎么装?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A:
问一个问题,6x的TCP/MODBUS也是驱动配置库文件也是MBE格式文件吗?

网友B:
用ifix启动光盘,上面有个安装6.x驱动的选项

网友C:
考贝到磁盘跟目录,安装时候指定一下就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