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资料
请教:西门子S7-300软件卸载后重装?

楼主(2005-09-11):
我的S7-300编程软件由于授权损坏,卸载后要重装,但怎么也不上,那位知道怎么办吗?请赐教,在此先谢了。 sulinhe@sina.com

网友A:
你要先把授权导出去才行

网友B:
最"方便"的办法是格式化C盘,然后再安装!

网友B:
不能用快速格式化,否则,可能也同样不好用!

网友C:
需要谢在载干净,不行的话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安装软件即可。

网友D:
是有个KEY的,直接拷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