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用户手册

楼主(2005-09-11):
有谁知在哪能下载ABB ACS600的用户手册,多谢了。

网友A:
现在ABB的ACS600基本上已经停产了,ACS600更新换代产品是ACS800,如果你需要相关的产品资料,你可以向所在区域的ABB变频器分销商索取,也可以向北京ABB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索取,或者登陆网站:http://www.abb.com/motors&drives以及中国工控网http://www.gongkong.com下载相关产品、用户手册。

网友B(2005-10-26):
我用的是ACS800,用于造纸机传动,其中一台驱动7.5KW卷纸马达的的近来常有逆变器限幅和直流母线过压过流故障,但是车速和电流并不高,全在安全范围内,很郁闷!!

网友C:
三菱500系列变频器调试软件 http://www.ieicn.com/files/detail.asp?id=89

网友A:
直流母线过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减速时间过短——>1)设置更长的斜坡时间或使用制动单元。2)使用自由停车方式(如果允许)。3)制动电阻的阻值过高。
2、在没有制动单元或TSU/ISU的情况下,参数20.05 过压控制器被关掉。——>仅当使用制动单元或TSU/ISU时才能关闭过压控制器。
3、供电电压过高。——>检查主电源的静态或瞬态过电压。
4、制动斩波器故障。——>检查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5、内部故障。——>更换xINT板。
6、IT(浮地网络)接地故障。——>检查供电电源没有接地故障。
7、不正确的逆变器型号。——>比较传动单元的额定铭牌与软件中的参数配置。
8、EMC板连接到了IT 浮地网络。——>断开共模电容器与gnd的连接。
过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突然的负载变化或堵转。——>检查负载、电机电流和系统的机械部分。
2、闭合输出接触器。——>如果使用了输出接触器,则应先停止变频器的调制,再闭合接触器。
3、电机连接错误(星角连接)。——>检查电机铭牌上的电机电压与连接方式,并与99组参数相比较。
4、过短的斜坡时间,以至于过流控制器没有足够的控制时间。——>检查负载并增加斜坡时间。
5、电机的速度或转矩振荡。——>1)由速度给定引起:检查速度给定值是否振荡(P122.2)。2)由转矩给定引起:检查转矩给定是否振荡( par.137.3 ; 122.10 ; 122.11 )。3)由速度响应的过补偿引起:检查速度调节器的参数设定。(在某些情况下,自整定不一定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4)由过高的反馈滤波时间引起: par.121.9。5)由错误的脉冲编码器值引起:检查脉冲编码器的波形并且检查P 155.2 的脉冲数。6)由电机模型引起:从电机铭牌获得正确的电机数据并且对照99组参数。
6、输出短路:损坏的电机电缆或电机。——>1)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绝缘。2)分断电机电缆与变频器的连接,在标量模式下运行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跳闸,则说明变频器是好的。
7、接地电网中的输出接地故障。——>检查并用高阻表或绝缘表测量电机和电机电缆。
8、错误的电机和传动选型。——>1)检查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位于1/6~2倍的par112.2 。2)检查输出电流、转矩和极限字。
9、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和浪涌吸收器。——>1)确认电机电缆上没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和浪涌吸收器。2)检查输出电流、转矩和极限字。
10、脉冲编码器连接。——>检查脉冲编码器、脉冲编码器接线(包括相序)和xTAC模块。
11、不正确的电机数据。——>根据电机铭牌检查并校正电机数据。
12、不正确的逆变器类型。——>比较传动的铭牌与软件参数par.112.7 和102.2。
13、不正确的电机额定cos fii。——>在隐含参数中检查电机额定cos fii 值。
14、RMIO板与RINT/AINT及 AGDR 板之间无通讯。——>检查并更换光纤。检查扁平电缆。
15、标量控制模式下的过流。——>检查并更换电流互感器。
16、用于辅助控制回路(如电机加热器或电机外部风扇控制)的接触器功能故障。——>1)更换接触器。2)为接触器安装浪涌抑制器。
17、内部故障。——>1)检查并更换电流传感器。2)更换xINT板。3)确认扁平电缆是否正确连接。4)更换INTs 板和 xPBU 板之间的所有光纤。(并行连接的情况下)

网友D:
ACS800的 charging logic of inverter 是什么意思?正常状态下逆变器必须充点吗?

网友E(2008-11-23):
有谁知哪儿下载AB1336E IMPACT的用户手册,十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谁知哪儿下载AB1336E IMPACT的用户手册,十分感谢!!!

楼上的,你可以到rockwell网站上看看

网友G:
我遇到ABB800变频器在启动时发生3210直流过电压跳闸,升速完成后电压全部正常,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ABB800变频器在启动时发生3210直流过电压跳闸,升速完成后电压全部正常,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请问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ABB800变频器在启动时发生3210直流过电压跳闸,升速完成后电压全部正常,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看看变频器是不是很脏了,还有就是电机负载的原因。

网友I(2009-10-11):
压敏电阻常见的技术问题分析 (未知) 2007-11-4 9:14:00一、压敏电阻的安全性问题:
  在以往的应用中,跨接在电源线上的压敏电阻器出现过起火燃烧,危机临近其它元器件的事故。对此,制造者和使用者共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分析工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极大地降低了这类事故的概率,但尚未杜绝,因此,压敏电阻的使用安全性仍是个值得重视、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课题。
  压敏电阻起火燃烧的表观现象,大体上可分为老化失效和暂态过电压破坏两种类型。
  ①老化失效,这是指电阻体的低阻线性化逐步加剧,漏电流恶性增加且集中流入薄弱点,薄弱点材料融化,形成1kΩ左右的短路孔后,电源继续推动一个较大的电流灌入短路点,形成高热而起火。这种事故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与压敏电阻串联的热熔接点来避免。热熔接点应与电阻体有良好的热耦合,当最大冲击电流流过时不会断开,但当温度超过电阻体上限工作温度时即断开。研究结果表明, 若压敏电阻存在着制造缺陷,易发生早期失效, 强度不大的电冲击的多次作用,也会加速老化过程,使老化失效提早出现。
  ②暂态过电压破坏,这是指较强的暂态过电压使电阻体穿孔,导致更大的电流而高热起火。整个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以至电阻体上设置的热熔接点来不及熔断。在三相电源保护中,N-PE线之间的压敏电阻器烧坏起火的事故概率较高,多数是属于这一种情况。相应的对策集中在压敏电阻损坏后不起火。一些压敏电阻的应用技术资料中,推荐与压敏电阻串联电流熔丝(保险丝)进行保护。
二、压敏电阻的连接线问题
  将压敏电阻接入电路的连接线要足够粗,推荐的连接线的尺寸注:接地线为5.5 mm2以上连接线要尽可能短,且走直线,因为冲击电流会在连接线电感上产生附加电压,使被保护设备两端的限制电压升高。
压敏电阻通流量 ≤600A (600~2500)A ( 2500~4000)A (4000~20K)A
导线截面积 ≥ 0.3 mm2 ≥ 0.5 mm2 ≥ 0.8 mm2 ≥ 2 mm2

  例如:若压敏电阻MY两端各有3 cm长的接线,它的电感量L大体为18 nH,若有10 KA的8/20冲击电流流入压敏电阻,把电流的升速看作10KA / 8Μs,则引线电感上的附加电压UL1、UL2大体为
UL1= UL2=L(di/dt)=18×10-9( 10×103 / 8×10-6 )=22.5 V
这就使限制电压增高了45V。
三、压敏电阻的串联和配对
  压敏电阻可以很简单地串联使用。将两只电阻体直径相同(通流量相同)的压敏电阻串联后,漆压敏电压、持续工作电压和限制电压相加,而通流量指标不变。例如在高压电力避雷器中,要求持续工作电压高达数千伏,数万伏,就是将多个ZnO压敏电阻阀片迭和起来(串联)而得到的。
  压敏电阻可以并联,目的是获得更大的通流量,或者在冲击电流峰值一定的条件下减小电阻体中的电流密度,以降低限制电压。
  当要求获得极大的通流量[ 例如8/20,(50~200)KA ],且压敏电压又比较低(例如低于200V)时,电阻体的直径 / 厚度比太大,在制造技术上有困难,且随着电阻体直径的加大,电阻体的微观均匀性变差,因此通流量不可能随电阻体面积成比例地增大。这是用较小直径的电阻片并联可能是个更合理的方法。
由于高非线性,压敏电阻片的并联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只有经过仔细配对,参数相同的电阻片相并联,才能保证电流在各电阻片之间均匀分配。针对这种需求,本公司专门为用户提供配对的电阻片。
此外,纵向连结的几个压敏电阻器,使用经过配对的参数一致的压敏电阻器后,当冲击侵入时,出现在横向的电压差可以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配对也是有意义的。
四、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器件的串联和并联
  压敏电阻可以与气体放电管、空气隙、微放电间隙等气体放电器件相串联(图10.5a),这个串联组合的正常工作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①、系统电压上限值应低于气体放电器件G的直流击穿电压;②、G点火后在系统电压上限值下,压敏电阻MY中的电流应小于G的电弧维持电流,以保证G的熄弧。
这种串联组合具有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漏电流极小安全性好;以及不存在压敏电阻MY在系统电压下老化的问题,因而可靠性高等优点,但同时也有气体放电器件相应慢所引起的"让通电压"问题。
压敏电阻也可与气体放电管并联,以降低气体放电管的冲击点火电压。

网友J(2020-04-20):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