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控制算法用VB如何实现

楼主(2005-09-11):
在VB编程中,二维模糊控制算法怎么来实现,那位高手能帮我指点一下!请问那能找到类似的模糊控制程序?多谢!

网友A(2005-12-12):
可以看一些相关书籍

网友B:
楼上的能讲的详细点吗?具体哪些书啊!!!!

网友C(2007-05-23):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card case , card cases , card encode , card read
card case
card cases
card case , card cases , card encode , card read
card encode
card read

ecvv,tractor , backhoe loader , artificial flower , tractor china , backhoe loader china , artificial flower china
tractor
backhoe loader
artificial flower

ecvv,card reader , card strap , card usb , card wallet
card reader
card strap
card reader , card strap , card usb , card wallet
card usb
card wallet

card writer , cardcases , cardiotachometers pulse , carpet
card writer
cardcases
card writer , cardcases , cardiotachometers pulse , carpet
cardiotachometers pulse
carpet

网友C:
上面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啊?是vb代码吗

网友E:
用VB和matlab接口可以解决

网友F(2010-04-12):
可以给点模糊控制算法具体点的VB编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