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调速电机如何改为变频调速

楼主(2005-09-12):
(无正文)

网友A:
很好改;把励磁部分拆掉就可以;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交流;免费提供技术支持;010-62632247

网友B:
将励磁部分拆掉后用法蓝对接。技术支持:057487665544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把软连接,改成硬连接。不要励磁部分,但用联轴器相连。 要同心连接!

网友D:
你是哪的?假如近的话我给你改,不要钱,但拆下来不用的归我。哈!-----------------------------------------------------------------------------------------------------------------------------{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登陆http://ruanqidongqi.ys168.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楼主:
我是山东东营的,软连接改为硬连接我明白,但具体连接要求我不懂,谁有相关资料最好是图文并茂的发一份,谢谢了。〉〉〉 huangying03@126.com

网友E:
哪里用那么麻烦?我厂的办法是把测速发电机的三根线拆掉不用,励磁线保留。再把变频器的输出接到电机接线盒既可。开机时先开调速器,把调速旋钮开到最大,接着再开变频器提升频率运行。就这么简单!楼上的朋友说把离合器拆掉,硬连接,那多大的工程?且万一要用回电磁调速控制怎么办?呵呵呵,这是我的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了。谢谢

网友F(2006-01-23):
TO:吴刚,你这做法弊病太多:
1 调速电机滑差降低了最高转速.
2 使升速时的力矩消耗增大,降速时惯性对变频器不利.
3 调速表耗电,有维修费.
4 调速电机保养麻烦.
5 调速电机调速部分有风造成诸多不便.而且费电.
6 由于低速时电机主动磁钢转速低,调速表满额供励磁电也不满足,造成低转速运行不稳.
综合以上因素,增加了耗电,试了试果然使节能效果降低不少,还降低了性能,为什么不去掉调速,改为普通,一劳永逸呢?

网友G:
我想发表论文,怎么发表,你们怎么申请VIP用户。

网友H(2019-05-16):
引用 网友E:
哪里用那么麻烦?我厂的办法是把测速发电机的三根线拆掉不用,励磁线保留。再把变频器的输出接到电机接线盒既可。开机时先开调速器,把调速旋钮开到最大,接着再开变频器提升频率运行。就这么简单!楼上的朋友说把离合器拆掉,硬连接,那多大的工程?且万一要用回电磁调速控制怎么办?呵呵呵,这是我的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了。谢谢

你说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