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水泵的气蚀一般是怎么形成的

楼主(2005-09-12):
请问:水泵的气蚀一般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克服呀?谢谢,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泵的进口段压力低于大气压,如果水温高于该压力下的沸点,那么就发生沸腾,形成气泡,气泡破裂以后周围的液体冲向该气泡处的泵体壁面,形成汽锤,对叶轮的表面造成打击,此现象即为汽蚀; 该注意的是:泵的吸程不能太高(越高泵体内真空度越大,沸点越低),进口的液体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B:
很多气泡破裂相当于无数个微型炸弹,对金属表面的轰击。

网友C:
解决的办法就2个,一是降低泵的吸入压力,二是降低吸入泵的液体的温度。再现实中很难办到的,建议你去看一下(泵与风机)这门书。

网友D:
水和汽可以互相转化,这是液体所固有的物理特性,而温度和压力则是造成它们转化的条件。人们知道,0.1MPa大气压力下的水,当温度上升到100℃时,就开始汽化。但在高山上,由于气压较低,水不到100℃时就开始汽化。如果使水的某一温度保持不变,逐渐降低液面上的绝对压力,,当该压力降低到某数值时,水同样也会发生汽化,把这个压力称为水在该温度下的汽化压力,用符号Pv表示。如当水温为20℃时,其相位的汽化压力为2.4kPa。如果在流动过程中,某一局部地区的压力等于或低于与水温相对应的汽化压力时水就在该处发生汽化。汽化发生后,就有大量的蒸汽及溶解在水中的气体逸出,形成许多蒸汽与气体混合的小汽泡。当汽泡随同水流从低压区流向高压区时,汽泡在高压的作用下,迅速凝结而破裂,在汽泡破裂的瞬间,产生局部空穴,高压水以极高的速度流向这些原汽泡占有的空间,形成一个冲击力。由于汽泡中的气体和蒸汽来不及在瞬间全部溶解和凝结,因此,在冲击的作用下又分成小汽泡,再被高压水压缩、凝结,如此形成多次反复,在流道表面形成极微小的冲蚀。冲击力形成的压力可高达几百甚至上千MPa,冲击频率可达每秒几万次。流道材料表面在水击压力作用下,形成疲劳而遭到严重破坏,从开始的点蚀到严重的蜂窝状空洞,最后甚至把材料壁面蚀穿,通常把这种破坏现象称为剥蚀。 另外,由液体中逸出的氧气等活性气体,借助汽泡凝结时放出的热量,也会对金属起化学腐蚀作用。这种汽泡的形成发展和破裂以致材料受到破坏的全部过程,称为汽蚀现象(cavitation)。 由汽蚀的机理看来,材料的硬度大确实对汽蚀的防治没有什么作用的。 可以通过提高泵本身的抗汽蚀性能和提高吸入系统装置的有效汽蚀余量△ha来应对汽蚀损害。 可以通过表面处理--涂装抗汽蚀涂层来减缓汽蚀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