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气压力表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楼主(2005-09-12):
沼气压力表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1、指示针不能回零的调整方法:将压力表盖打开,把指示针取下在零位重新装上即可。(如按此法仍不能恢复正常,可能系指针连接卡轮出轨,发生此类故障只能返厂维修) 2、压力表内漏气:产生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是金属膜盒焊接不牢或腐蚀穿孔所致,发生此现象也只能返厂维修。 3、低液柱式压力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主要表现为显示玻管内的刻度不动,液面上升后不能随气压升降而变动。 产生原因:(1)平衡器上活塞内空气未排尽;(2)因上活塞内液体太少而造成其压力不足,使活塞变形卡住不能正常工作。 排除方法:将平衡器内液体全部倒出,并重新加注液体将上活塞内空气完全排除,使液面与玻管零刻度一致即可。 4、升降式沼气压力表的主要故障是个别压力表因硅胶活塞接缝处理不好,而发生漏气。尽管目前此类故障反映极少,但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自选排除只能更换。 户用沼气配套设施的改进问题 从目前家用沼气及沼气集中供气来看,终端用户使用的小型配套设施应包括:灶、灯、压力表、转心门、管道、脱硫器、沼气流量表等。从品种来看,近年来通过有关公司、企业的开发,已基本配齐,这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从产品质量上分析, 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下面简要说说需要改进的问题。   一、沼气灶   1关于自动点火问题。目前除了简易单眼灶外,多数双眼灶配有自动点火装置,这说明沼气灶具上了一个档次。然而从用户反映来看,自动点火的使用寿命较短,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沼气中燃气成分的影响。因为沼气中含有40%左右的CO2,本来甲烷的点火就比人工煤气困难得多,再加上CO2的存在,要求的点火能量更高。   2沼气燃烧时如缺O2则对最小点火能量的影响特别明显,而且着火极限要缩小。   3电极间距、形状均会影响点火的效果。   因此对于民用灶具上的电火花点火装置,必须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要有足够高的电压以击穿空气产生电火花;   2要有足够高的能量使电火花能引燃沼气;   3电火花要有足够长的火花延续时间;   4要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常用电火花点火装置按电源种类区分,主要有干电池式电火花点火,即用可控硅放电元件电路可以产生连续脉冲电火花;另一种是压电陶瓷式电火花点火,常采用陶瓷晶体作为电极,此电路不需要外接电源。国外生产的压电陶瓷晶体耐久性可达3万次以上,国内试制的性能不够稳定,耐久性较差。   2有的燃烧器没有小火,这就造成使用时锅中的水、油不易烧开,也不方便使用小火的炊事。关于燃烧器的流量,有的灶具远远低于标准的要求,虽然热效率测得不低,但延长了炊事时间。另外,老四型北京沼气灶火盖因采用直火孔,很易受菜汤溢流而堵塞。火孔堵塞后,由于总的出火孔面积减少,而使燃烧状况恶化;所以应该开发侧火孔火盖。   3现有沼气灶由于采用的不锈钢灶面厚度较薄,用久后局部灶面或前侧面产生变形,污垢进入也难以清除,应加以改进。   二、沼气压力表   常用的有两种:液柱式U型管压力表,它具有灵敏度高、制造方便的特点,不足之处是玻璃管易碎。另一种是弹性压力表,因其弹性元件不同,又分为弹簧管、膜片式、膜盒式等。对于这种类型的压力表,要求在整个测量范围内的视值偏差应大小一致,即为一条水平线。其中膜盒表的作用原理是被测介质通过接头进入膜盒时,介质的压力迫使膜盒产生位移;位移通过齿轮传动机构放大后,由指针将被测压力值在度盘上显示出来,视值误差较小。   三、管道   家用沼气的输送,可以采用PVC软管,但是应注意:一是多余的管道应剪掉,而且在安装时要保证软管的坡度,在最低点要设置排水装置。沼气集中供气中的管网必须采用PE管,因为硬质PVC管具有冷脆的特性,很易断裂。   四、沼气脱硫器   解决沼气中硫化氢(H2S)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选好脱硫剂,了解其硫容为多少,根据沼气中硫化氢的浓度,估计出使用周期,来确定脱硫剂的数量,最后确定脱硫器的容积。脱硫器的安装应方便用户的拆卸,以便对脱硫剂进行再生。目前的问题是脱硫器装上以后很长时间不进行再生,由于阻力的增加而影响灶前的使用压力。   五、沼气流量表   为了计量收费,沼气集中供气的用户都要装一台流量表。但是由于沼气中含有一定浓度的硫化氢(H2S)和水蒸气,如果再有氧同时存在,将严重腐蚀设施。常压下硫化氢的腐蚀阀值约为37mg/m3。这对表壳及表内金属构件易造成腐蚀。此外,沼气中的水进入皮膜式表盒中,将引起计量室体积缩小,因而会影响表的精度。在选择沼气流量表时,应该了解清楚该类型表的示值允许误差,在额定流量时,压力波动范围及其灵敏度,即小流量时表是否能够启动。   综上所述,为了使沼气利用的小型配套装置能够正常、稳定、安全运作,建议今后抓好以下工作:   1对灶具上的自动点火元件及脱硫剂在国内进行挑选,经测试合格后,再进行政府采购或向用户推荐。   2应组织制订沼气脱硫剂及装置、沼气压力表的行业标准。   3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对现有沼气灶年产能力达到5万台以上的生产厂家进行产品抽检,而不应只凭样机的送检报告决定取舍。   4各省市农村能源办及沼气服务站,应把工作重点转到对用气装置的日常服务、维修、管理上来,使小型配套装置真正能够方便用户的使用。   5各地沼气营销、维修、管理人员应对现有小型沼气配套装置的结构、性能、作用原理有初步了解,拒绝不合格的产品进入沼气用品市场。 感谢nj.wd提供,由工控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