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500-5.5KW

楼主(2005-09-12):
三菱E500型5.5KW显示E6复位后能工作十几小时又跳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电容坏了!!!驱动部分或者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自己就可以修的!

网友C:
同意DZ的说法,同时重点查查贴片电容或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