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PT100的电阻值,用什么公式可计算出温度(不想查表)

楼主(2005-09-12):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能,要想要公式,只有大概的

网友B:
可见热电阻的分度表,有一个二次多项式。 先前有讨论。

网友C:
温度=(实际测量的电阻值-100)/0.385

网友D:
可以用excel做一个表嘛,麻烦一次。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E:
偶得该公式,不用查表,但不知该如何发表,请大家共提建议,当然先入者可免费使用。

网友F:
凤凰:怎么建议呀?

网友G:
可以大致算出来, pt100的热电阻, 测量出来的电阻值减去100,然后每大约3.8欧,对应10摄氏度.

网友H:
学习理论,揭开问题的本质,应该,是好事,支持,但在实际应用中,有标准的对照表 可以快速 准确的查对而不用!不值得!

网友E:
查表消耗的是载体(内存),计算消耗的是速度,应该是各有千秋。由于非线性的原因,查表是不得已而为之。常见的折线法,也是分段计算。目前得到的公式在850度范围内,计算误差小于0.5度,并非分段计算。

网友I:
有不过太麻烦

网友J:
计算不如查表快,大概2.5度/1欧。

网友K:
我也是用刘永昌先生的方法的!

网友L:
用这个电阻值X,减去100,然后除以0.385,就是温度了。在二三百度内基本是成线性的,在高一些就存在一些误差。

网友M:
0度的时候是100欧,100度的时候是138.5欧,温度和电阻成线形关系,自己算吧!

网友I(2005-11-05):
现在工控网资料库里,有此软件,使用不错,请下载

网友N:
对于 0 ~ 850 ℃的温度范围
R(t) = R(0℃) ( 1 + At + Bt2 )
式中
R(t) — 在温度为t时铂热电阻的电阻值,Ω;
t — 温度,℃;
R(0℃) —在温度为0℃时铂热电阻的电阻值,Ω;对于Pt100,R(0℃) = 100Ω;
A,B为分度常数。
  A = 3.90802 × 10-3 ℃-1
  B = -5.80195 × 10-7 ℃-2

特别要注意,t、10和℃后面数字表示的是乘方关系,在这个论坛里没法正确地表示出来。
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B:
 通常可以写成xx E xx ,其中xx为幂次数

网友O:
0-250度 最大计算误差0.05度

T = 9E-10*Rt^4+4E-07*Rt^3+0.0008*Rt^2+2.3828*Rt-246.81

T = 9E-10 * Rt^4 + 4E-07 * Rt^3 + 0.0008 * Rt^2 + 2.3828 * Rt - 246.81

-199~600使用分段多项式计算

欢迎交流 yi-kong@163.com

网友N:
根据周公的提示,修改如下
    对于 0 ~ 850 ℃的温度范围
R(t) = R(0℃) ( 1 + At + Bt2 )
式中
R(t) — 在温度为t时铂热电阻的电阻值,Ω;
t — 温度,℃;
R(0℃) —在温度为0℃时铂热电阻的电阻值,Ω;对于Pt100,R(0℃) = 100Ω;
A,B为分度常数。
  A = 3.90802 × 10E-3 ℃E-1
  B = -5.80195 × 10E-7 ℃E-2

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O:
TO:申炎仁
  1.如果我是斑竹一定删除你的跟贴,不知道原因的话问斑竹吧!
  2.请不要在我的后面跟贴,原因是我看了"根据周公的提示,修改如下"这句很生气,气自己悟性差.为了我能再有勇气跟贴,请你不要这样子了.
  3.请在发表问非所答的跟贴,别把斑竹拖下水.会吓着大家的.

网友P:
不想查表?
那好办买一块U8112-5型自动热电阻校验仪,你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Q: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用近似线性关系是不行的,有公式法和查表法两种

网友R:
对于 0 ~ 850 ℃的温度范围
R(t) = R(0℃) ( 1 + At + Bt2 )
-200--0
R(t) = R(0℃) ( 1 + At + Bt^2 +c*t^3*(t-100))
式中
R(t) — 在温度为t时铂热电阻的电阻值,Ω;
t — 温度,℃;
A = 0.00428
    B = -0.0000000931
    C = -0.00000000123
精确公式

网友S(2005-12-25):
我测定的温度在0到50度之间但温度要求精度高0.001度用什么方法如果用公式用什么公式

网友B:
‘0.001度’!什么用途?

网友T:
自助资料有
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v20

网友S:
温度要求精度高0.001度在煤质化验中量热仪要求温度精度高 ,它是测量水温 的变化求物质发热量的大小的。

网友S:
精度高0.001度用在煤质化验当中,精度高测量温度的变化计算出物质的发热量 如何用公式 或别的得到高精度温度

网友B:
‘要求精度高0.001度’不知道准备怎么标定?

网友S:
发热量计算公式中温度要求温度最高点与最低点温度差的精度高,并不要求和实际温度的准确性,我们用AD7714 或AD7705模数转换测量温度。

网友U:
我 有个小软件可以马上得出数据
QQ:373528

网友S:
精度高0.001度 软件可以马上得出数据,太好了能不能把它所用的计算公式给我发个邮件 yweming@126.com

网友U: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已知温度,给出电阻值

网友L:
这个问题不要在说了,好不好!

网友V(2006-04-26):
周公:
   你好!
   我现在在做个毕业设计,要用PT100测水温,我的PT100测量范围为0-150度,因为温度变送器输出是电流信号,那么怎么得到实际温度呢?

网友B:
说明一下你的系统组织?

网友V:
周公:
   我做的是温度控制系统,用的是温度变送器,现在的问题是我用变送器得到的电流信号如何反映在温度上,而且我上位机(组态王)要显示温度。对于温度与电流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所以想麻烦你一下。

网友Q:
电流电压转换之后输入计算机,分段线性化处理

网友W:
如果对如热电阻的计算和些电流电压转换到温度的关系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去中文期刊网下载些自动检测方面的书籍,这是搞工业过程控制方面最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W:
温度变送器的电流信号会因为温度的改变而流过的电流不同,测得的电流值连接I/O卡,然后通过总线连到控制器,控制器有插口到各个电脑显示其温度值,是在控制器内部计算的,

网友X(2007-09-14):
负温呢?公式?

网友Y(2007-10-29):
公式是来,算起来比查起来更麻烦

网友Z(2008-01-26):
接一个显示仪表(最便宜的有200多的吧),就不用查也不用算了!

网友AA(2009-08-11):
一派胡言,误导读者

网友AB(2009-09-17):
不知道你怎么用?如果单片机的话,还是查表吧。剩下的尾数再线性化。例如测的电阻为100.2,先查表确定整数部分为0度,再把剩下的0.2欧姆在0度到1度之间线性化。这样处理,精确度比计算公式及全程线性化大大提高。

网友AC:
简单!用万用表测出阻值减去100欧再除以0..3851得出的结果就是摄氏度!OK?

网友AD(2012-01-10):
球热电偶有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