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款步进电机,急急急!!!

楼主(2005-09-12):
电压5v,功率在1w之内,体积越小越好,广州深圳方便购买 多谢!

楼主:
补充:两相4线

网友A:
大哥,请说明白点啦,两相4线的步进是有。 电压5v,功率在1w之内这就叫人难理解啦。

楼主:
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我用FAN8200D的驱动芯片(供应电压5V),想找一款能与之匹配的步进电机,电机的功率在1W以内就行。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功率那么低的,或者电压都是很高~~~ 如果有的话,能不能介绍一下呢,谢谢!

网友B:
电机的驱动,主要还是看电流。至于电压,主要看你的转速了,静止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电压,毕竟线圈能有多少电阻。电机标出来的电压,应该是可承受的最大电压。最大电压小于5V,最大或者额定功率1W以内的电机,应该是找不到了,即使有,价钱也会把你吓四,随便找个小电机也就是了。

网友C:
to小鬼哥: 直觉让我感觉你是一个"爱好者",而不是一个工控从业者,我以此为前题,给你提供思路. 对于小型的永磁步进电机,通常有较高的线圈电阻,标注工作电压,可以定电压驱动,多用于仪器制造等领域,请看: http://www.smmc-motor.com/inc/product.htm http://www.baolai-cn.com/products.htm http://www.fy-motor.cn/show_products_detail.asp?ID=107&fenlei=PM 你如果只是作试验,拆个旧的软盘驱动器的寻道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本以为发这个帖子只会有一些步进电机代理商留下电话或者网址、E-mail什么的,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热心工程师的无私帮忙,非常感谢!特别是亦云人云之前就帮助我很多次了,这次又帮我找了好多资料,我特别感谢您! 我的确只是一个爱好者,以后还会经常来打扰大家,请大家多帮忙,我先谢过啦!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我选择FAN8200D的驱动器,电压为5V,部分参数如下表所示,是否我只要选择一个电流0.4A的步进电机而不管其电压是多少呢?比如选择下面这张表格中的42HB105。 谢谢!
http://www.maiztech.com/product/bj/42hb.htm • 技术参数 型号 相数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感 静力矩 重量 机身长 轴长 接线图 42HB001 4 12 0.38 32 23 2.0 0.24 39 24 图 B 42HB002 4 12 0.16 75 60 1.0 0.2 33 28 图 B 42HB006 2 16.8 0.28 60 85 2.4 0.24 39 24 图 A 42HB007 4 6 0.5 12 7 0.8 0.2 33 18 图 B 42HB008 4 32 0.38 17 17 1.0 0.2 33 18 图 B 42HB009 4 3.6 1.2 3 3 2.5 0.24 39 24 图 B 42HB010 4 2.4 1.2 2 1.3 1.0 0.2 33 18 图 B 42HB101 2 12 0.5 24 27 2.0 0.2 33 18 图 A 42HB102 2 12 0.35 34 35 2.0 0.2 33 18 图 A 42HB105 2 12 0.4 30 36 2.0 0.2 33 18 图 A 42HB201 4 12 0.6 20 16 2.0 0.24 39 24 图 B 42HB202 2 12 0.4 30 70 2.4 0.24 39 24 图 A 42HB203 2 12 0.6 20 40 2.4 0.24 39 24 图 A 42HB301 2 12 0.27 44 100 2.5 0.3 42 24 图 A 42HB015 2 12 0.3 40 19 1.25 0.2 33 18 图 B 42HB020 4 12 0.6 20 14 1.7 0.2 33 18 图 B

楼主:
上面的电机参数选择表没有对齐,可参考上面的网址:)

网友C:
对不起,您还必须遵守欧母定律,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为电压除以它的绕组电流。 例如: 你选择;42HB105 2 12 0.4 30 36 2.0 0.2 33 18 图 A 你若用12V电源,2相双极性接法,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是: 0.4A=12V/30om 你用5V电源,2相双极性接法,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是: 0.167A=5V/30om

楼主:
多谢亦云人云! 42HB105提供的电压是12V,是否只要驱动器的电压不超过该值就可以呢?比如我选用5V电源FAN8200D驱动,2相双极接法,步进电机也可以用42HB105? 谢谢!

网友C:
你若选择;42HB105 2 12 0.4 30 36 2.0 0.2 33 18 图 A 你用5V电源,2相双极性接法,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是: 0.167A=5V/30om 你不感觉电流太小吗? 如果一定要在 http://www.maiztech.com/product/bj/42hb.htm 中挑一个,似乎应挑 42HB009 4 3.6 1.2 3 3 2.5 0.24 39 24 图 B 理由如下: 4 相单极性接法时,绕组阻值为 3 欧, 按 2 相双极性接法,绕组阻值为 2*3=6 欧, 5V 电压下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为;0.833A = 5V/6欧 小于 FAN8200D 额定的最大峰值电流 1A 和 42HB009 的额定值 1.2A

楼主:
又学到知识了,多谢亦云人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