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无显示

楼主(2005-09-12):
有一台,台安无显示。模块,快熔,变压器,K1199,UC3844P完全好的。 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没弄过台安的,可能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B:
请致电台安科技术.

网友C:
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D:
查UC3844P7脚-5脚直流电压,7脚外围电解电容试

网友E:
应该可能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测PCB板上有无小的输出直流电压输出?如有就不是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

楼主:
查UC3844P7脚-5脚直流电压正常约16-18V,可他只有12-14V7脚, 整流电压约295V 外围电解电容.变压器,K1199,UC3844P以过试. 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F:
机器用了多长时间?如果主回路的电解电容容量降低,充电电压达不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G:
机器多大功率。驱动电路故障也不显示。开关电源不起振 台安变频器我修了几年。如有问题可以大家一起谈谈。 我是浙江总经销技术维修部 E-mail;lingongweixiu@126.com

楼主:
N2/220v/1.5kw

网友H:
5v电压有吗?没有你就修电源部分!如果底你就减二次回路直至正常

网友H:
5V电压多少?

网友D:
7脚电压偏低,查R248.R249.R250阻值增大?电解电容C236?另外6脚输出电压为2v左右.CON7插座中5-6脚电压+5v有吗?

楼主:
原因是c250开路 多谢各位高手给解释 谢谢!!! 还有小变频改造大功率变频,求哪位高手给串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