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PLC,用STEP7编程功能块FC时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5-09-12):
S7-400PLC,用STEP7编程时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我编了一个FC,里面用到了定时器.在用OB1多次调用时,发现定时器有冲突. FC里的变量表里是否可以定议定时器号呢?现在用的定时器号是绝对地址 如T200,不知道如何解决? 也想用FB来编这个块,但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请大家赐教,先谢了!

楼主:
那位高手给点意见啊,期待中!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定时器使用冲突了,将之改一个其他的名字就可以试一下了

楼主:
是定时器冲突. 但如何解决呢?可否可将FC内的定时器号做成变量呢? 调用FC时再将定时器号赋值,这样可行吗? 难道有定时器的FC就不能多次调用,同时运行吗?

网友B:
一个定时器只能在一个FC中使用,这样才有用!你都调用以最后一个为基准!你可以多使用几个定时器,或者在别的FC中调用该定时器触发后的状态,不需要多次触发一个定时器!

网友C:
可以在FC变量表里声明

楼主:
我要编的功能是这样的.以一个信号触发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延时几秒后,再触发一个动作,再延时几秒,再触发一个动作,一共有15步.而且,这样的设备共8台,同时工作,用一台PLC控制. 所以我想吧这段程序做成一个FC,再OB1里调用.这个想法可行吗? 再请问一下,如何再FC的变量表里声明定时器号呢?没看到有定时器号这种数据类型啊? 谢谢大家!

网友B:
那你做个FB就可以了,可以多次调用

网友D:
做个1秒(或100ms)脉冲,通过计数、比较不是更好吗,没必要用那么多计时器

网友E:
我想应该没问题!

网友F:
用FB好,这样你就可以多次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