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温\湿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5-09-12):
我要做一个恒温恒湿箱,大约1米见方的空间,温度湿度可控.-10~+40度. 请问我怎么选择温度湿度传感器? 能否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A:
传感器精度比控制精度略高即可,还看你的工作温度范围和工作湿度范围,以及安装要求。

网友B:
要传感器还是变送器把技术指标发到tabelle@sina.com

网友C(2005-12-23):
我有瑞士罗卓尼克的温湿度传感器,范围在零下50到200度之间,湿度精度1.5 温度精度0.3。
详情请致电010-82600240  李利

网友D:
我需要高湿度,可长期工作的湿度传感器,长期测量湿度是92%以上,可以长期使用不损坏,要求体积很小

  有这方面传感器的, 请发资料到:
  liufagui@126.com

网友C:
大家好,我这里有可以解决在多种工作条件下的温湿度测量记录情况的传感器,可在高温,高湿,高压,防爆,医疗卫生标准下工作的各种温湿度传感器记录器变送气,请致电010-82600240 李利
楼上的那位朋友您需要的高湿下工作的传感器,请速与我联系,我将为您解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