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FM357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5-09-12):
现有SIEMENS FM357-2定位模块,但不知选哪种伺服电机,模拟输出进行位置定位控制,请帮我。

网友A:
定位模块应该选匹配的伺服放大器,而不是电机

楼主:
那应选哪个公司的模拟驱动的伺服放大器呢?谢谢

网友B:
模拟控制,而不是驱动的伺服放大器。至于说到哪个公司,应该是每个公司吧。

楼主: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我接触的伺服驱动器如富士,松下都是脉冲控制的,不知哪种伺服是模拟控制的?

网友B:
模拟输出,伺服不是工作在位置模式下。 定位控制,不意味着伺服放大器一定要工作在位置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