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教程(转载)
一见钟情在工控!

楼主(2005-09-12):
第一节 前言 随着电气传动技术,尤其是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作为大容量传动的高压变频调速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高压电机利用高压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调速,满足生产工艺过程对电机调速控制的要求,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又可大幅度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近年来,各种高压变频器不断出现,高压变频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低压变频器那样近乎统一的拓扑结构。根据高压组成方式可分为直接高压型和高-低-高型,根据有无中间直流环节来分,可以分为交-交变频器和交-直-交变频器,在交-直-交变频器中,按中间直流滤波环节的不同,可分为电压源型和电流源型。高-低-高型变频器采用变压器实行输入降压,输出升压的方式,其实质上还是低压变频器,只不过从电网和电机两端来看是高压的,是受到功率器件电压等级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采取的变通办法,需要输入,输出变压器,存在中间低压环节电流大,效率低下,可靠性下降,占地面积大等缺点,只用于一些小容量高压电机的简单调速。常规的交-交变频器由于受到输出最高频率的限制,只用在一些低速,大容量的特殊场合。直接高压交-直-交变频器直接高压输出,无需输出变压器,效率高,输出频率范围宽,应用较为广泛。我们将对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几种直接高压输出交-直-交型变频器及其派生方案进行分析,指出各自的优缺点。评价高压变频器的指标主要有:成本,可靠性,对电网的谐波污染,输入功率因数,输出谐波,dv/dt,共模电压,系统效率,能否四象限运行等。顺便指出,我们习惯称作的高压变频器,实际上电压一般为2.3-10KV,国内主要为3KV,6KV和10KV,和电网电压相比,只能算作中压,故国外常成为Medium Voltage Drive。   高压变频器正向着高可靠性,低成本,高输入功率因数,高效率,低输入输出谐波,低共模电压,低dv/dt等方向发展。电流源型变频器技术成熟,且可四象限运行,但由于高压时器件串联的均压问题,输入谐波对电网的影响和输出谐波对电机的影响等问题,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对风机和水泵等一般不要求四象限运行的设备,单元串联多电平PWM电压源型变频器在输入,输出谐波,效率和输入功率因数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对于轧机,卷扬机等要求四象限运行和动态性能较高的场合,双PWM结构的三电平电压源型变频器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第二节 电流源型变频器 电流源型变频器(CSI:Current Source Inverter)采用大电感作为中间直流滤波环节。整流电路一般采用晶闸管作为功率器件,少数也有采用GTO的,主要目的是采取电流PWM控制,以改善输入电流波形。逆变部分一般采用晶闸管或GTO作为功率器件。由于存在着大的平波电抗器和快速电流调节器,所以过电流保护比较容易。当逆变侧出现短路等故障时,由于电抗器存在,电流不会突变,而电流调节器则会迅速响应,使整流电路晶闸管的触发角迅速后移,电流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了对接地短路也实现保护,通常把滤波电抗器分为两半,上下直流母线各串一半。电流源型变频器的一大优点是能量可以回馈电网,系统可以四象限运行。虽然直流环节电流的方向不能改变,但整流电压可以反向(当整流电路工作在有源逆变状态时),能量可以回馈到电网。   晶闸管目前工业应用的最高电压为8000V左右,当电网电压较高时,可采用晶闸管串联的办法。比如,当电网电压为交流4160V时,需要2个耐压为5KV的晶闸管串联,才能满足5900V峰值电压时的耐压要求。考虑到器件串联时的均压问题和器件耐压使用安全裕量,在工业应用中,一般使用到器件额定电压的50-60%。晶闸管串联存在静态均压和动态均压问题。均压电阻会消耗一部分功率,影响系统的效率。晶闸管的通态压降一般较低,门极触发电路比较简单,驱动功率较低。以6500V,4200A的晶闸管为例,通态压降可做到1.73V,门极触发电流仅需400mA,触发功率仅为3W,该晶闸管的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达2000V/us,通态电流临界上升率达250A/us(连续)。   由于电源侧采用三相桥式晶闸管整流电路,输入电流的谐波成份较大,为了降低谐波,可采取多重化,有的还必须加输入滤波装置。电流源型变频器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低,且会随着转速的下降而降低,通常要附加功率因数补偿装置。另外,电流源型变频器还会产生较大的共模电压,当没有输入变压器时,共模电压会施加到电机定子绕组中心点和地之间,影响电机绝缘。电流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较高,会引起电机的额外发热和转矩脉动,必要时也可采取输出12脉冲方式或设置输出滤波器,当然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也会增加。由于均压电路等固定损耗较大,以及输入功率因数较低,导致无功电流较大等原因,系统效率会随着负载的降低而降低。   电流源型变频器种类较多,主要有串联二极管式,输出滤波器换相式,负载换相式和GTO-PWM式等。其中,前三种电流源型变频器的逆变功率器件都采用晶闸管,输出采用120°导通方式。GTO-PWM式电流源型变频器采用GTO作为功率器件,逆变器一般采取电流PWM控制方式。在系统控制上,电流源型变频器在一般应用时采取电压-频率协调控制。与电压源型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电压不同,电流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由输出电流及负载决定的,所以为了实现电压频率协调控制,必须设置电压环以实现输出电压的闭环控制。高性能时,通常采取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采用常见的转速电流双闭环,通过速度和磁通闭环调节器分别得到定子电流的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经过极坐标变换,得到定子电流幅值和负载角,定子电流的幅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控制晶闸管整流电路实现定子电流的闭环控制,负载角和同步旋转坐标系的位置角迭加在一起,用于逆变侧晶闸管的触发脉冲分配。   电流源型变频器对电网电压的波动较为敏感,一般电网电压下降15%,变频器就会跳闸停机。 第三节 晶闸管电流源型变频器 1 串联二极管式电流源型变频器   图1是串联二极管式电流源型变频器的逆变电路结构图。图中C13,C35,C51和C46,C62,C24是换相电容器,利用换相电容和电机电感之间的谐振实现晶闸管的强迫换流,二极管VD1-VD6在换流过程中隔离电机反电势,使它不影响换相电容的放电过程。变频器运行与电机参数(主要是漏感)的关系较大,换相电容的容量要与电机电感和负载电流相匹配。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要根据所带电机的不同,相应地配置换相电容的数量。      2输出滤波器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   输出滤波器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利用输出滤波器对晶闸管进行换相,组成结构如图2所示。滤波器大概在50%转速时提供电机所需的全部励磁电流,   在这点以上,负载(包括电机和滤波器)维持超前的功率因数。所以逆变器的晶闸管可以实现自然换流,滤波器的容量基本和变频器容量相当,除了庞大的滤波电容外,滤波器还必须串联一定量的电感,以防止产生过大的di/dt,影响晶闸管的安全。由于滤波器容量较大,足以让电机自激发电,所以在滤波器输出和电机之间必须附加一个接触器,以防止变频器跳闸或自由停车时,电机自激发电。庞大的滤波器的优点是对输出120°方波电流起到了很好的滤波作用,所以速度较高时,电机电流波形有所改善。当输出频率降低时,滤波器的滤波作用下降,电机电流波形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在变频调速过程中,由于输出电压随着频率的上升正比上升,电容的阻抗与频率成反比关系,所以,随着输出频率的上升,流入滤波器的基波电流幅值按照频率的平方关系上升,直到额定值。因此,这种变频器运行的最高频率一般不会超过额定频率的1.1倍,否则,当频率过高时,变频器无法提供滤波电容所需的无功电流。      图2 输出滤波器换向式电流源型变频器   在起动和低速时,由于输出电压较低,滤波电容基本上起不到换相作用,一般采取电流断续换相法。每当逆变侧晶闸管要换相时,设法使流入到逆变器的直流电流下降到零,使逆变侧晶闸管暂时关断,然后给换向后应该导通的晶闸管加上触发脉冲。重新恢复直流电流时,电流将根据触发顺序流入新导通的晶闸管,从而实现从一相到另一相的换相。断流的办法很多,其中一种方法是在直流环节设置一直流电流旁路电路,当要关断逆变侧晶闸管时,直流环节电流被此电路所旁路,而不会流过逆变侧晶闸管,晶闸管自然关断。当下一对晶闸管需要导通时,再切断旁路电路,恢复直流电流继续流向逆变器(图2)。此辅助断流电路要能承受全部直流环节电压,并能通过全部直流电流,时间大约几百微秒,以保证晶闸管恢复阻断。高压晶闸管要求较高的阻断电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需要较长的关断时间,因此,辅助断流电路需要相当的容量。当然,辅助断流电路不是设计成为连续运行的,只是在起动和低速时工作,使速度达到一定值,让滤波电容能正常工作,变频器要求能在两种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另一种方法是封锁电源,或让电源侧整流入逆变状态,直流环节电流迅速衰减,以达到短时间内断流的目的。触发新的晶闸管时再让电源恢复。直流回路的平波电抗器对电流断续换相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必须在电抗器两端并联一个续流晶闸管,当电流衰减时,触发此晶闸管使之导通,使电抗器的能量得以释放,以便不影响逆变器的断流(图3)。   输出滤波器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在一些调速范围不大(比如60-100%)的场合还是应用比较成功的。      3 负载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LCI)   负载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LCI:Load Commutated Inverter),负载为   同步电机,变频器工作原理与输出滤波器换相式电流源型变频器有些类似,组成结构见图3。

网友A:
没有图啊

网友B(2005-10-14):
两种高压变频器的应用比较 图 http://www.ieicn.com/apply/detail.asp?id=90

网友C:
转载内容,也还不错。但都是这样,没有图片,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图文并茂,这样意义深刻!

网友D:
我现在在重庆   在那里能够买到高压变频器的教程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E:
看不到图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2005-11-14):
不好意思,图片没有贴上来。

网友F:
www.iper.com.cn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