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用通信做,正反传好做吗

楼主(2005-09-12):
你好,我想用台达的PLC,触摸屏,变频器(通过触摸屏的RS485接口,用下位PLC实现正反转,改变频率,好做吗?>那一位大哥做过吗?能给我一份例子好吗?QQ393378417 panjun0534@126.com

网友A:
台达PLC的485通讯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那些正反转、写频率设在人机上就OK了 不知道你要控制多少台变频器 如果是一台就最简单不过了 而已要做监控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楼主:
能给我一个你以前做的例子吗?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吧

网友C:
还是比较好做的。台达的PLC 有专门的指令。特别是VFD-A型变频器

网友D:
你如果只是控制變頻器的啟動和停止,那用一個台達的人機介面就可以完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