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精度

楼主(2005-09-12):
今有一系统,用台达ES的PLC,欧姆龙1000线编码器测圆周长,进行长度定长控制,用ES的C235做脉冲记数.程序设计为多少个脉冲对应1MM,系统做好用后有几套精确度可以在1MM误差,可是有几套却互长互短,误差有时5CM,排除机械传动打滑问题.求各老师帮助.急救!

网友A:
电气查过没有?电磁干扰有多大?

网友B:
可能编码器信号回路受到干扰,导致精度不一致 ,同意刘工的看法,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