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连接方法

楼主(2005-09-12):
欧姆龙PLCCPM1A与电脑232接口连接,原先使用CX-P2.0时可连.升级到CX-P5.0时就是连接不上.不止何故.网络设置.COM1.9600.7.EVEN.2. 端口使用的是COM1.

网友A:
你的软件该选用新版的了

网友B:
可能因为程序有错误,因为升级后高版本是不认低版本的脉冲语句的,所有脉冲语句都要重写。试试看。

网友C: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不要用升级的方法,直接安装 cx-programm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