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400

楼主(2005-09-13):
请问s7300和400的变成电缆是否通用?

楼主:
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A:
6ES7 972-0CA23-0XA0 PC/MPI卡 6ES7 901-1BF00-0XA0 延长电缆

楼主:
TO老工控 请问只有一根编程电缆和一个CPU模块就可以练习编程了吗?

网友B:
不用电缆和CPU模块也可以经营活练习,有软件就行了

网友A:
to 蓝襄: 不可以,cpu模块上的编程口一般是MPI,普通计算机是232,所以得有一PC/MPI转换卡

楼主:
请问老工控: PC/MPI转卡有无具体型号?价格多少?

网友A:
PC/MPI卡:6ES7 972-0CA23-0XA0 西门子公开报价:4238.63(可以打到6折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