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16故障

楼主(2005-09-13):
请问高手,变频器上电后显示E,按键无反应.是什么问题?主控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主控板上有24V,5V,-10电压.

网友A:
换主控板看看.....

楼主:
没有了,只有一块.有QQ吗?我的419371211

网友B:
我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操作显示板的原因。 021-52501517

楼主:
但是我用了两块面板都这样

网友A:
我有这个板,有需要联系QQ425230600,电话13008964596

网友C:
故障在主板没有15V电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