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读取负值的问题

楼主(2005-09-13):
我用MODBUS I/O SERVER 7.0.0.12读取仪表的值,Slave Device Type设置为:584/984 PLC,读取常规值没什么问题,但是遇上该值是负数的话读上来的值就变的很大,后来用串口口调试软件看了下,原来是把符号放到的数据最前面,所以值变的很大,而INTOUCH 7里面定义TAG时候又没有什么符号设定,我定义了IO INTEGER正负范围没用,还是不能显示正确负值,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同上需要更改 TAGNAME中的ITEM NAME 项为带符号类型. S :比较小的带符号. I : 一个比较大的带符号数 具体见 ioserver 中的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