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5-09-13):
各位工控高手,现在小弟有一事相求。十分紧急,请大家帮忙。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系统,要有24路热电偶输入,所以也就是要有AIW0~AIW48,但是采用的PLC是224的,只有AIW0~AIW30个变量,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救急

网友A:
然后用GSD文件,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很好办,在profibus上挂i/o或第三方产品,

网友B:
用224+S1116模块的方法很方便 工业现场经常碰到需要用PLC采集多路模拟量尤其是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情况,下面提供一个用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北京西姆宏产品)前端模块采集64模拟量的案例,与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共享。   S1116是一款待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采集64模拟量的步骤如下:   (一) 用户根据现场需求使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通道参数设置和精度校验。并将计4个S1116的通信站址分别设置为1、2、3、4,通信速率设置为38400bps,通信协议为S¬_PLC。   (二) 将S7-200(以226为例)的RS485通信接口和4个S1116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绞线串接起来,S7-200通信口(九芯)的3脚接4个S1116的37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8脚接4个S1116的36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5脚接4个S1116的35端子(485地)。   (三) 在S7-200上灌装北京西姆宏提供的S系列I/O前端与 S7-200的连接程序(程序名为S_PLC),并按该程序使用说明修改相应的挂接前端个数定义单元  (VB3900)和挂接前端型号定义单元(VB3902、VB3903、VB3904、VB3905)。   (四) 运行该程序,马上就可以在相应的数据映射区(位于VB4000至VB4128共128字节)看到所需采集的64模拟量的工程量值(温度就是多少度,压力就是多少兆帕,整型数)。   就是这么简单。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512路模拟量或多或1024路开关量(32个站时),还可以用于控制多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A:
楼上是一种方法

网友C:
用采集模块+上位机和软件+232转485,便宜又好

网友D:
晕 换CPU226啊 最简单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