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温度漂移

楼主(2005-09-13):
各位前辈,学生有一棘手问题:我的力传感器参数是:精度是0.05%FS,温漂是0.05%FS/℃ 温度范围是-10~60℃,那么如果我的测量量程是100N,那么温漂产生的误差是多少呢?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看标准温度是多少,然后算就行了。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说标准温度呀,只有温度使用范围呀,而且我看了很多传感器的说明书,都没有标明标准温度呀,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