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寻求质量好的继电器

楼主(2005-09-13):
继电器的质量对控制效果很重要,但苦于学艺不精,求教个位大侠给介绍一些好的品牌,以及联系电话,最好是经过大侠们使用过的。谢谢 要求:dc24v,两开两闭,带底座,使用频率很高 一种控制单相220v,输入功率55w,0.24A,输出功率15w的四极交流刹车正反转电机的启动停止,电机带减速头,1/25。 另一种,控制普通信号

网友A:
weidmuller德国品牌,头部在奥地利生产,底座产于意大利,触点电流大,机械寿命长,动作可靠稳定!较欧姆龙、和泉及施奈德要好!

网友B:
RELECO继电器,生产于西班牙,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ABB的 BC6 系列,性能好,寿命长,我公司用了很多,用来做控制最佳。

网友D:
omron的真货不次于任何牌子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但是omron的赝品太多了?不好识别 除了看字体清晰以外,各位还有什么高招么?

网友F:
我们开发了一种无触点的继电器 啊 希望能够适合你

楼主:
是固态继电器么?有资料发给我一份吧 sunzhenhua_1978@163.com

网友F:
目前还处于研发状态啊 还没有准备资料。

网友G:
我用过weidmuller的继电器,不贵,而且质量很好,德国牌子,服务都不错。他的接线端子好像是世界第一。

网友H:
有的选择,就不要选日本货。

网友I:
我这有原装和泉9成新DC24v带灯带手动几十个需要可短信联系1396159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