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型号问题

楼主(2005-09-13):
我现在用的伺服是台达的型号为ASD-A1021LA,配的电机是ASMT10L250AK,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伺服驱动说明上说21代表输入单相220V,23代表输入三相220V,我不明白这个输入电源是指输入控制电源还是输入主电源。???还有控制电源我接的是两相220V,也没什么问题,好像是要求单相220V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台达,就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答案 输入主电源。 你接的是单相220V,相数不等于线数。

楼主:
刘岩利老师: 你好,好像不对,我们主电源是三相,每相220V,控制电源是两相,每相220V,我就纳闷了,这是ASD-A1021LA型的,如果是ASD-A1023LA型,难道控制电源是三相,不可能呀 不明白你说的相数不等于线数是什么意思??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源是两相,每相220V” 我应该理解成单相380还是单相220?真接双相的伺服我确实没见过,台达以前也没见过,但是,台达应该不会这么有特色吧? "不明白你说的相数不等于线数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来,我不知道从何答起了,或许,从高中物理开始吧,交流电供电的相数与线数,相电压与线电压。

网友B:
单相或三相都指输入主电源,控制电源总归单相220V,三相220V指每两相相电压位 220V,相差一个相位角,控制电源一般从主电源引两相,当然也是220V,这是日本常用的,因为他们的电源是三相220V,台湾也一样,输入主电源用单相,一般伺服容量较小的情况下

网友C:
对于台达伺服而言,他的21/23指的是输入电源,而控制电源是直接从输入电源上引入的,所以说如果输入的是21型,那么输入电源就是单相220v,控制电源也是220v的;23型的,输入电源就是三相220v,而控制电源就是2相220v。 但不是每相220v。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笨熊->喝: 你好,我们用的是21型的,但是,控制电源是从主电源上引两相过来的,主电源是三相,怎么理解???? 我现在很纳闷!!!

楼主:
刘岩利老师: 你好,可以用MSN和你聊聊吗,我有很多工控问题想请教你,我得MSN是tangbn@hotmail.com,还有其他的工控朋友也可以加我,共同探讨一些工控问题。

网友D:
好像台达单相三相都行吧,就像台达变频器一样.

楼主:
我刚才发的MSN有点错误,应该是tangbn80@hotmail.com

网友C:
如果是21型的,你不用管,你只要把220v的输入电源接到R/S端,控制电源从这两个端引过来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C:
而且你说的输入端是R、S、T,但你只要任意接两个端子就行,不是说你需要固定的哪两个端子做输入电源端子。

网友A:
主电源可能是单相,也可能是三相220,但控制电源一定是单相,从三相中接出两相来接到控制电源上,也是单相交流电源,线电压220V。 我在工作时间不会开MSN的,那个时间是老板买下来的。

楼主:
刘岩利老师: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我明白了,我得21型的,控制电源是220V的线电压,两相,主电源是三相线电压是220V,这就是21型的,而23型的是380V。 我还有一个小想法,用220V的线电压控制一般控制回路,和用单相220V加零线,应该是一样的吧,可以使用吧,就是安全级别不一样是吗???

网友A: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我明白了,我得21型的,控制电源是220V的线电压,两相,主电源是三相线电压是220V,这就是21型的,而23型的是380V” 再说一次,我对台达不熟,但是,21应该是控制电源、主电源都是单相220V,23是主电源为三相电源,而且,一般应该是220V三相(需要配变压器,我国供电不是这个规格) "我还有一个小想法,用220V的线电压控制一般控制回路,和用单相220V加零线,应该是一样的吧,可以使用吧,就是安全级别不一样是吗???" 对单个负载而言,是一样的,50HZ交流电,线电压220V,不过,考虑到整个系统,就不一定一样了。比如,伺服的主电源用变压器产生的三相220V,控制电源用独立的市电,理论上有电源隔离的,减少信号干扰的左右。

网友E:
台达伺服说明书上对于电源是这样要求的:100W~1KW为三相或单相200~230V交流 2KW~5KW为三相200~230V 控制回路电源为单相220V电源

网友F(2005-10-29):
看输入的段子的标志就很清楚了

网友G(2007-11-15):
对于控制电源:
都是单相220V的。

对于主回路电源:
1.5KW(含)以下的,标为21,输入单相,三相200-230V交流电压皆可;
2KW(含)以上的,标为23,必须输入三相200-230V交流。
输入单相电源,是指RST任两相之间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即可,两根线;
输入三相电源,是指RST两两之间要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三根线。由于工业用电都是三相380V的,所以得加变压器变换成三相220V

注意切不可380V直接接入

网友H(2008-03-10):
输入三相电源,是指RST两两之间要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三根线。由于工业用电都是三相380V的,所以得加变压器变换成三相220V[/b]
这个很是麻烦啊!

网友I(2010-03-16):
台達伺服1.5KW及以下均採用單相220V輸入,2KW以上均採用三相220V.

主電源端子標識均為R,S,T;控制回路電源端子標識為L1,L2,如果是單相220V直接接L1,L2即可;

如果是三相,只需將RST任意兩根引入L1,L2即可。

网友J(2011-03-22):
您好,根据您说的问题,和我配的经验,不管是21还是23都指你的输入电源,都必须是220V,只是有单相电源和三相的区别,三相最主要的是稳定,但是同时也在伺服使用上多了一个变压器,成本高了,很多客户直接接单相的用了也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看220V是否稳定,如果比较稳定就可以不用变压器。

南京年木自动化

网友K:
对于主回路电源:
1.5KW(含)以下的,标为21,输入单相,三相200-230V交流电压皆可;
2KW(含)以上的,标为23,必须输入三相200-230V交流。
输入单相电源,是指RST任两相之间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即可,两根线;
输入三相电源,是指RST两两之间要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三根线。由于工业用电都是三相380V的,所以得加变压器变换成三相220V

耐震压力表,2,隔膜压力表3,不锈钢耐震压力表 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蒸汽流量计 无纸记录仪 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L:
对于主回路电源:
1.5KW(含)以下的,标为21,输入单相,三相200-230V交流电压皆可;
2KW(含)以上的,标为23,必须输入三相200-230V交流。
输入单相电源,是指RST任两相之间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即可,两根线;
输入三相电源,是指RST两两之间要加工频交流220V电压,三根线。由于工业用电都是三相380V的,所以得加变压器变换成三相220V

回答非常好,微度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