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设计怎么才能接三相380V电源

楼主(2005-09-13):
我设计的变频器工作电压是在220V的,可是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接380V电源而且没有中线,各位有什么高招,若我只接三相中的二相,同时把平波电容耐压高点行不?若我只接三相中的二相,经过整流后电压是多少?我看他们说是380×1.2=456,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换380V输入变频器。应是380×1.414=537,380V是正弦波的平均值,滤波后接近最高值537V,这可是高中知识。 若只接三相中的二相,经过整流后电压也是537V(不接负载)。

楼主:
2)变频器无故障显示,但不能高速运行    我厂一台变频器状态正常,但调不到高速运行,经检查,变频器并无故障,参数设置正确,调速输入信号正常,上电运行时测试出现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只有 450V左右,正常值为580~600V,再测输入侧,发现缺了一相,故障原因是输入侧的一个空气开关的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为什么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报警仍能在低频段工作呢?实际上变频器缺一相输入时,是可以工作的,多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下限为400V,即是当直流母线电压降至400V以下时,变频器才报告直流母线低电压故障。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80*1.2=452V>400V。当变频器不运行时,由于平波电容的作用,直流电压也可达到正常值,新型的变频器都是采用PWM控制技术,调压调频的工作在逆变桥完成,所以在低频段输入缺相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机转矩低,频率上不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6184文章中有

楼主:
我们用的IPM模块是600V的这样的话,若三相整流的话就不能用600V的了,只有用1200V的了,电机好像不要变吧。电容的耐压需要改变一下。

网友A:
这不就是380V输入变频器。

楼主:
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380V变频器,我只是想知道这样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拿220V变频器改动一下就可以接二相380了

网友B:
请问哪里有卖三菱E500,A500,S500系列变频器的整流,功率模块啊

网友C:
多大的容量阿,要是小可不可以用380/220的变压器阿,贻笑大方了,请赐教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是我需要220端输出3A,国内380转220的660W变压器做的太大了,有没有信息提供呀,能把变压器做小的信息。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380端输入后,我们加一级调压模块就是延时触发,A发角度为130度,就是在0~130我们不触发,在130~180,我们触发,这样输入到电容上的电压就小了。

网友D(2010-06-24):
带负载时可行,在没运行时,直流电压还是500V,最好是加变压器,1KVA的变压器体积约15cmX15cm,应该可以接受的,根据功率也可选用800VA的,这样体积会小些。最好选用优质产品,这样体积会更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