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历史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5-09-13):
在WONDERWARE里面没有人解决,希望工控里面有高手可以帮我解决。 问题1: 我做了下面的实验,但是不成功,请教!   第一步:定义了一个内存实型“CC”    一个TAGID型“CC1”    一个IO实型 “BB”   第二步:做了一个按钮,动作脚本为:    HistTrend.Pen5= bb.TagID;    CC1=HistTrend.Pen5;   第三步:在应用程序脚本里面加了下面脚本    HistTrend.Pen5 = CC.TagID;    CC1 = CC.TagID;   第四步:加了一个0.00文本作为BB的模拟值输入连接。    又加了一个0.00的文本作为CC的模拟值输入连接。   第五步:运行历史趋势。   第六步:改变BB的输入值 结果:趋势中PEN5没有变化。    改变CC的输入值 结果:趋势中PEN5有变化。   请问:为什么BB赋给CC的值不能改变趋势笔的记录呢?   是不是我的实现方法有错,还是中间有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   可是DEMO版的都能够实现的,我借用了它里面的一小段应用程序脚本就是!

楼主:
问题2: 我做了个历史趋势,我用内存型的然后纵坐标就能够显示出刻度出来,但是用IO型的,历史趋势的刻度就不能读出刻度出来。我做了个模拟值输入改变IO实型的值,但是在历史趋势里不能够记录,一片黑!但是内存型的我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记录下来。什么原因呢? 我把标记名改为记录数据就行了,能够显示总坐标刻度,但是我并不想记录死区值啊

楼主:
因为工程即将出厂调试,迫切渴望在这里可以得到讨论和解决

网友A(2012-09-07):
大锅,你的趋势问题得到解决了吗,小弟刚接触intouch ,也遇到历史趋势不能显示的问题,求指点,求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