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ql连不上IOServer的问题 controller兄帮忙

楼主(2005-09-13):
多谢你回答我上一个问题,不过现在又有问题了:( 我在2003上装上INSQL,然后在本机的IDAS上面增加IOServer为\\host1\MBENET,在里面增加了topic,设置为一个实际PLC的地址,然后把MBENET启动起来,此时在EXCEL里面设置DDE连接都可以看到数值了(status为1,时钟值在变化),可是在INSQL里面这个TOPIC总是idle,如果想reinitialize topic,状态则变为disconnecting,总之是连不上数据,这是为什么啊,是因为我没有insql和i/o server的license么?还是我别的地方没有设置好。 另外,我把IOSERVER设置为另外一台计算机上的DASERVER也试验过了,(\\host2\DASMBTCP)结果也是不行。

楼主:
另外还有个奇怪的要求呢,我们的PLC是一主一备,本来这样配两个NOE卡就可以了,PLC切换时NOE也切换。可是买方怕PLC没有坏,NOE卡坏掉,要求每个PLC配两个NOE卡,这样对一个变量,有四个可能的数据来源,这下在INSQL里面怎么配置呢,INSQL里面不允许重复点名啊。

网友A:
1. 你在InSQL配了从IO Server去数据的Tag了吗? 2. 那你的电脑里不是要插至少4个网卡? 不过这个问题好象可以用Intel的network failover的软件的解决, 此软件可以捆绑两个网卡为逻辑上的一个网卡,任何一个网卡出问题会自动换到另一个网卡, 在InSQL中就不需要任何设置了.

网友B(2009-04-24):
同样的问题: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的INSQL
本地的同样配置的IO SERVER能连,
就是不能和同个局域网内同样配置的IO SERVER相连,
不知道INSQL还需配置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