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液位控制求助

楼主(2005-09-13):
液位控制:水塔高15米,水塔距离控制室1000米,要求上下限液位控制,有没有什么好的控制器(不要浮球式) 要求成本低的

网友A:
是不是密闭的容器.如果不是,可以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价格很便宜. 13366913299汪

楼主:
1000米,液位变送24v到控制室早没信号了了。距离如何解决阿? 再说变送器要贵很多的,我现在给别人报价才400块,但是我没想到1000米的这么难解决阿

网友B:
投入式液位的就可以 可以联系021-54261137 给你个方案

网友C:
那就用投入式样的 象浮球啊 上海凡宜有的 价格还可以的

网友A:
phoni:你可以在中间加模块,就是在100-200m之间加上.这模块要220V电源供电,模块给变送器24VDC供电,但是你所说的400块就解决,是不行的.你可以到天长去问问.那有便宜的,地球人都知道,但质量嘛....嘿嘿.

楼主:
投入式的要多少钱?

网友D:
投入式变送器1000多 4-20MA输出13552189794

楼主:
4~20MA输出,能达到1000多米吗?我要最好是220V输出的。

网友E:
您现场需要控制泵阀之类的吗?如果是通过控制室给信号控制的话,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现场需要控制,控制室只给一个液位显示值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智能数显液位控制器,性能嘛~可以先用,用了好再说.webmaster@ljdq.cn

网友D:
您的1000米线的阻值有多大,我的变送器负载阻值为最大600欧,不超过就可以用。

网友F:
买2个电容式液位开关,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就行了。

网友G:
用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控制!

网友H:
呵呵 400块啊 !! 还是浮球吧 有什么不好啊

网友I:
上下限的值是多少.如果是0-4m之间,400元我帮你解决

网友J:
1000米,液位变送24v到控制室没信号。加个电容可以了,放电时他就会放电,这是一位工程师说的,不知道大家同样不同样这个意见.

楼主:
奶奶个X的,我终于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了,进口的液位控制器,加四探头控制,原来啊,信号传不回来是因为水阻太大,探头采集不到控制其所要求的信号强度,用四探头可解决。

网友K:
智能仪表加个通讯,通过控制权可转移,仪表或上位机控制,上位机可以直接设置仪表的参数,现场还是控制室控制随便选,距离对RS485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了。几百元搞定了。QQ:195495513

网友L:
PHONT 你不是要用便宜的吗?进口的液位控制器,还带四探头, 400元你买的到,呵呵,不要几千元你买的到, 你是要做宣传还是怎么的,愚弄国人仪表的感情怎么的? 没有道德,是中国人不!!!!!! 液位变送 不仅能传1000米,2000米都没有问题,微小的电流损耗是可以计算并调整过来的

网友M:
投入液位计加带报警数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