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问题

楼主(2005-09-13):
我的理解(红色的表示哟问题的部分)和问题如下: 现场设备响应帧长帧结构: 前导码 定界符 地址 扩展字节 命令字 字节数 数据区 校验 >5字节 1字节 5字节 0~3字节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1字节 现场设备响应帧长帧地址结构 长地址场结构 Byte 0 设备类型 唯一 设备 标识 Byte 0 结构 (8 BIT) Master address Burst Mode 0~5 BIT 共6 BIT 表示制造商ID =0 Secondary=1 primary =0 not Burst=1 Burst Mode 因为我公司还未取证,所以目前没有分配ID 码 在测试阶段先用某公司0X52表示 Byte 1 设备类型 在测试阶段先用某公司247表示 Byte 2~4 唯一设备标识,类似于产品编号,由厂家出厂时写入? 资料上说制造商ID 用制造商标识码低六位表示,如:某公司0X52,则低6位为010010即:0X12. 命令0使用短帧 命令0(读唯一标识)现场设备响应帧短帧结构如下: 前导码 定界符 地址 扩展字节 命令字 字节数 数据区 校验 >5字节 1字节 1字节 0~3字节 1字节 1字节 >2字节 1字节 响应帧中短帧地址(Poll地址)结构(1 Byte)如下: Master address Burst Mode 0~5BIT 共6 BIT 轮询地址 响应帧中数据区=响应码(2 Byte)+数据码(17Byte). 命令0响应码场结构略. 命令0响应数据码结构如下: 顺序号 值 说明 是否可变 0 0XFE 统一固定值 1 未定 制造商标识码 N 2 未定 设备类型码 Y 3 5~20 要求主设备到从设备的最少同步前导码数量 Y 4 0X06 通用命令版本号(表示6.0版) N 5 0X01 设备版本水平(表示1.0版) 6 0X01 设备软件版本 7 0X08 BIT3~BIT7表示硬件版本号,BIT0~BIT2 =0 表示物理信号为Bell202 电流信号 8 用于标志设备的特性,如:多传感器设备、EEPROM控制、协议桥设备等 9 设备ID ,由制造商ID和DEVICE TYPE 组成。(制造商ID和设备类型只有2Byte,还有一个字节什么呢?资料上好象说是一个设备类型分配码,见下面影印资料)? N 10 11 12 5~20 从设备到主设备的最少同步前导码数量 Y 13 设备变量数,表示主设备希望能读取的设备变量的个数。 N 14 X 配置改变记数 15 16 扩展现场设备状态。BIT0=1设备没有故障,但需要维护;BIT2=1有些设备变量在报警或报警状态,其它位没有定义。相反,所定义位=0,则没有上述问题。 Y 设备地址和设备类型码分配的一些说明如下:图形贴不上 问题: 1, 命令0响应数据码中的字节1、2和字节9~11之间的关系如何? 2,资料说命令0响应数据码中的字节9~11和长帧地址中的Byte 2~4(唯一设备标识)是一样的,但资料的另一地方又说“唯一设备标识,类似于产品编号,由厂家出厂时写入”(我在之前的长帧地址结构中有描述)这和命令0响应数据码中的字节9~11的描述有出入。 3,我的通用命令和设备水平版本号水平的描述正确吗?那设备版本号1.3怎么表示? 4,命令16读最终组号(3Byte电子料,应用工具等?),这3Byte电子料,应用工具等是怎么构建的? 5,命令20读长标识(由终端用户用命令22写入的32个拉丁字母)这一般是什么信息和命令12读信息中的信息有什么区别? 不好意思借着EMAIL多问了几个问题,麻烦你啦,对于问题1,2,3最好在解释中加些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