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求教

楼主(2005-09-13):
我公司一台6SE7026逆变器,运行过程中PMU突然无任何显示,选件板无任何显示.当时在未断电的情况下,拔下X9检查24V电源.约二十秒后,功率板冒烟.因原功率板坏过,我想问一下,是否会是某公司在维修过程中把某部分短接,造成功率板出问题?还是逆变器在这种情况下,拔X9就冒烟?

网友A:
坏了就修吧,原因多的说不清。

楼主:
我想问的是:正常的变频器在带电情况下,能否拔24V

网友B:
按照您说的情况应该是在维修过程中短接导致的。

网友C:
会修70吗?不会的话别说维修的不是。坏了也不断电,有钱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