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
北极星∠?****_)ー

楼主(2005-09-13):
求助: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区别

北极星∠?****_)ー

网友:
通过查找,我知道交流接触器一般用在主回路中,大电流.中间继电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小电流.再加一点交流接触器有灭弧装置. 我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提意见.有补充的希望能让我知道.

网友A:
继交电器一般触点多 信号转换作用 流接触器少主回路

北极星∠?****_)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