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与PLC通讯

楼主(2005-09-13):
由于笔记本没有9针串口,所以SC09编程电缆无法与PLC通讯,请教各位:如果没有9针串口它如何与PLC通讯!如果使用USB口接线方法如何。

网友A:
购USB转RS232电缆 装上驱动就OK了

网友B:
建议你最好是当场试一下,因为我们遇到过多次USB转换线不好用的事情。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热冰在 2005-9-13 13:37:00 发表的内容:   购USB转RS232电缆
  装上驱动就OK了 -------------------------------------------------------------------------------------------- 说的没错,我现在一直这么用着。

网友D:
购USB转RS232电缆
  装上驱动就OK了 如果你在北京的话去中关村买一个就行了,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网友E:
谁有USB转RS232电缆接线图没有。我想自已做一条。发个接线图给我就OK。谢谢!

网友F:
不好说。需要仔细试试。可能和电脑有关。或者直接买USB接口的电缆。

网友G:
外边有买的,可以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