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itech-1711 拨码开关的作用

楼主(2005-09-13):
那位知道hitech pws1711系列触摸屏背后的10个拨码开关的作用。。急需。 QQ:46634684

网友A:
请打顶话020-38785287找罗升广州办

网友B:
HITECH人机界面天津罗升服务热线022-23556000转516/518/521

网友C:
我知道...要的话跟我联系..QQ:249209827

网友D(2008-08-13):
海泰克指拨说明
指拨 功能
SW1 保留
SW2 保留
SW3 SW4 作业模式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件测试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人机使用硬件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OFF 人机使用ADP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SW6 输入密码否
ON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 进入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用程式
SW8 预设使用者等级
ON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SW6OFF)预设使用者等级=1
OFF 如人机要求输入密码(SW6 ON)预设使用者等级=9
SW9 人机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9=ON
SW10 人机背面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10=ON
OFF RS422通讯 :SW10=OFF

网友E:
有说明书的,看软件的帮助也可以!

常用的就几个!

网友F:
呵呵;

最常用SW7,开机进入到系统还是用户画面;

网友G(2008-10-08):
哪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买了一条线PC-PWS6600,是到COM2口的,我不会调啊。各位高人帮助一下啊,自费购买的屏+fx2N的PLC。学了几个月这个都不会搞,伤心啊。

网友F:
呵呵;几个月哪能学成,天才呀;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