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WS1760-CTN的使用,在线等

楼主(2005-09-13):
台达PWS1760-CTN触摸屏如何与ORMAN进行输入的接线,用过触摸屏的请讲

网友A:
你如果有OMORN的电脑下载线,可以量一下,接线方法一样的,就是接头不同。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B:
请联系:罗升企业022-23556000转人机处或登陆罗升网站acepillar.com 广州办020-38785287 北京办010-82252443 上海办021-64365566

网友C:
HITECH PWS1760 和OMRON PLC的连线. 需要了解PLC的通讯口定义: 把PLC型号告诉我,我查一下报给你

网友D:
你提到的不是太达的屏,应该是罗升屏。

楼主:
竹跟朋友:台达的屏和罗升的屏是什么关系,我是按台达的买的 hiananren:我用的是Omron CJ1G CPU43H,谢谢你

楼主:
另外, hiananren,你知道PLC怎么与PC进行通讯设置么,也请告诉我,再次感谢.

网友E:
在04年中旬以前,台达销售的触摸屏全部为HITECH(罗升的),之后是他们自己的。你可以到罗升网站上下载技术手册,上面有相关资料 HMI25针——————PC 9针 3——————————3 2——————————2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