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变送器主要的技术指标

楼主(2005-09-13):
. 变 送 器 9.1 精确度 精确度是变送器最主要的技术指标,它是指仪表在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下的最误差。 变送器的基本误差是引用误差的最大值来表示的,引用误差δ的计算公式为 从上式可见,基本误差是有正负的,如果测量值大于标准值,则为正误差,否则为负误差。 基本误差一般是对使用量程而言的,基本误差±0.5%表示变送器的允许误差在使用量程的-0.5至+0.5范围之内,例如一台电动变送器的基本误差为±0.2%,则以4~20mADC而言,其允许输出误差为±(20-4)×0.2%=±0.032mADC。对0~10mADC,其允许输出误差就是±(10-0)×0.2%=±0.02%ADC。 变送器的基本误差也可以输入而言,如果仪表的测量范围为0~6kPa,则基本误差为±0.2%的允许输入误差为±(60-0)×0.2%=±0.12kPa。 基本误差去除百分号余下的数字绝对值就是精确等级制。如果基本误差为±0.2%,便称为0.2级;为±0.5%,便称为0.5级。 9.2 线性误差、回差和重复性 线性误差、回差和重复性有时包括在变送器有基本误差之内,有时则是分开的,但它们和基本误差是不同的技术指标。 线性误差有时也叫非线性误差,它是指校验曲线和相应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如果相应直线的测量上限与下限和特性曲线的交点相联,则与此而得到的误差称端基线性误差。如果应直线使其和特性曲线的最大偏差减少到最低程度,则与此得到的误差称独立线性误差。 回差也叫变差,它是输入上升和下降时,同一输入值两相应输出值之间的最大偏差。这里在注意的是,输入上升一定要从0%开始上升,同样输入下降一定要从100%开始时下降。如果输入只在被校点上下稍稍改变一下,则所得的变关不是正确的,不是仪表的最大变差。 重复性变差又称复现性变差,它是指在同一工作条件下,对同一输入值按同一方向连续多次则量的差值。 对于以力平衡原理构成的变送器,它的线性误差和回差相对它的基本误差来说是很小的。而对于位移平衡变送器,由于弹性元件的滞环,线性误差和回差相对较大。所以在校验力平衡变送器时,只要校0%、50%、100%3点就够了,而位移变送器则要5点。 9.3静压和单向过压特性 ①静压是指差变送器的工作压力,通常比差压输入信号大得多。按理,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只和输入差压有关,和变送器的工作压力是没有关系的,但由于设计、加工、装配等计算因素,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是随着静压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送器的静压指点樯就是指这种变化的允许范围。这里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 a、不同使用范围的变送器,其输出受静压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量程范围大,受静压变化的影响小;反之则影响大。制造厂为了使自己生产的仪表有较高的数字指标,所以不管用户使用在多大测量范围,静压指标总是发在最大量程下,零点和量程的变化多少来定的。 b、变送器的静压可以是正压,可以是负压。正压有个限度,例如最大为16Mpa、40Mpa;负压也有一个限度,例如-0.1Ma,但不能绝对具空。我们说变送器的静压,通常只说它的上限压力,下限压力,下限压力似乎认为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变送在绝对真空下,膜盒内的硅油会汽化,会损坏仪表,所以也有规定。 ②单向过压特性,单向过压即是单向超载,它是指变送器的一侧受压,另一侧不受压。在变送器和节流装置配套使用过程中,由于操作不慎,有时会发生一侧导压管阀门开着,而另一侧是关的,因此变送器静压是多少压力,单向过压也是多少压力。 对于一般仪表,信号压力只能比额定压力稍大一点,例如大30%、大50%,但对差压变送器来说,单向超载的压力不是比信号压力较大一点,而是大几倍,几十倍,上百倍。在这种情报况下,变送器应不受影响,其零点漂移也必须在允许范围内,这就是差压变送器独特的单向特性。 最早的差压计是不耐单向过压的,但是现在的变送器单向过压指标定得很高,单向对仪表的各种性能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例如日本横河的EJA系列差变变送器使用时可以不装平衡阀,单向过压时间也不作规定,但从使用角度来看,不装平衡阀是不方便的。 9.4量程比 量程比是指变送器的最大测量范围和最小测量范围之比,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市场条件下,工厂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市场调节的。市场需要,多生产一些;反之,则少生产或不生产,所以变送器所使用的测量范围、操作条件也是在经常变化的。如果变送器的量程比大,则它的调节余地也大,也可以根据艺术需要,随着更改使用范围,显然这会给使用者带来很多方便。她们不仅可以更换仪表,不需拆卸和重新安装,只要把量程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对智能仪表来说,只要手持端一再设定一下。这样,库里的备表数量可以大为减少,计划管理等工作也会简单得多。 从简单的位移式差压计到目前的智能变送器,量程比是不断地增加之中,这说明技术的进步,但要注意的是,当量程比达到一定数值(例如10)以后,它的其他技术指标如精度、静压、单向性能都会变坏到了某个值后(例如40)虽然还可以使用,但它的性能已经很差的了。 9.5稳定性 稳定性是变送器的又一项技术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变送器的精度还重要。稳定性误差是指在规定工作条件下,输入保持恒定时,输出在规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的能力。稳定性±0.1%URV/6个月表示;在6个月内,仪表的零点变化不超过测量范围上限的±0.1%。注意这里说的是测量范围上限,不是使用范围。例如某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为0~2至0~100kPa,如果使用在0~10kPa,那么它的稳定性就不是±0.1%,而是±1%;如果使用在0~2kPa,则为±5.0%。所以在看仪表的误差时,一定要看它对哪个范围而言。 9.6接液温度和环境温度 接液温度是指变送器检测部件接触被测介质的温度,环境温度则是指变送器的放大器、电路板承受的温度,两者是不一样的,前者的范围大,后者的范围小。例如罗斯蒙特3051C变送器的接液温度为-45~+120℃,环境温度不-40~+80℃,所以在使用时要注意,不要把变送器所处的环境温度误以为是接液温度。 当变送器的工作压力不同时,其接液温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变送器是在真空范围下工作,则它的接液温度会降低,否则在高温真空下变送器膜盒内的填充液会汽化,严重的会损坏变送器。如富士公司FKC差压变送器的工作压力和过程温度关系,当变送器膜盒内充代码为R的硅油,工作压力为2.7kPa abs时,接液温度由120℃降为85℃;当充代码为Y、G、N的硅油,工作压力2.7Kpa abs时,接液温度仅为60℃(注:硅油代码是变送器型号规格代码中的一位,不是硅油型号)。 温度影响是指变送器的输出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是以温度变化10℃、28℃或55℃的输出变化来表证的。变送器的温度影响和仪表的使用范围有关,仪表的量程越大,是在变送器的输入不为零时,输出调至零的调整。如果差变送的低压室有输入压力,高压室没有,则将输出调至零时的调整称迁移;如果差压变送器的高压有输入压力,高压室没有,则将输出调至零时的调整称负迁移;如果差变送器的高压送器有输入时的零点调整,所以迁移量是以迁多少输入信号来表示,或是以测量范围的百分之多少表示。 由于同一台变送器,其使用范围有大有小,所以迁移量也成了有大有小。例如1151变送器量程挡3的测量范围为0~31.1Kpa至0~186.8KPa,如果以31.1Kpa的测量范围来说,则其最大负为 ;如果以186.8Kpa的测量范围来说,则其最大负迁是 100%。其实迁移量是一样的,都是186.8Kpa,只是与其相比的标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迁移量。 大多数厂家生产的变送器,迁移量都是以最大量的百分数来表示的。例如为零点正负迁移为最大量程的±100%,这就上说,如果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淡0~31.1kPa至0~196.8kPa,则当高压室低压室0~186.8kPa范围内的任意压力时,其零点都可以迁到4Ma。不过高压室能186.6kPa的压力已经中测量范围上限了,再通就是超压,把零点调成4mA DC不是不可能,但已是没有意义了,所以一般还补充一句,零点迁移量与使用量程之和不能超过测量范围的限值。即应遵守迁移量公式 △Pz +△Ps≦△PH 式中 △Pz――—迁 移 量 △Pz――使用量程 △PH―― —最大量程 9.7 量程选择 (1)量程比和使用量程 量程比是指变送器最大测量范围和最小测量范围之比,它是变送器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早年的变送器量程比有限,现在的智能变送器可以优质得很大,有40、50、100甚至400的,对于一个新设计的装置来说,有些工艺参数往往要到开车后才能定下来;有些参数,如液位测量中的变送器零点迁移,开始时也容易被搞错和忽略。如果变送器的量程比大,调整的余地宽,到时可以不用更换送器量程改正过来,这时新装置的开工是很需要的,可省去很多的麻烦。量程比宽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变送器的种类,简化变送的选型工作,缩小仓库的备件存储量,这对防止资金积压,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变送器的量程比和精度、温度特性、静压特性、零点漂移性能是矛盾的。量程比越大,上述技术指标越差,所以有时有些变送器资料上笼统宣称,精度±0.1%,量程比50,这很容易引起误导,其实这只是量程比1~10之间或更小的范围才是±0.1%。当量程比为50、100时,仪表的误差便不再是±0.1%了。 (2)量程的选择 变送器的使用量程应选在最大量程的多少为宜,需要作具体分析。习惯上,变送器的实际使用量程应在仪表大量程3/4左右。即如果实际使用范围为0~75

网友A(2008-05-06):
PH计变送器的故障如何分析,主要是显示不稳定,波动特别大,有这方面资料的发给我一下,
sanyuanhb@126.com

网友B(2009-03-13):
求仪表中4—20mA 量程百分比和电流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