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不能停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13):
恒压供水中不能停机的问题 当没有用户用水时变频器一直运行在37HZ,压力恒定在2.5MP,压力变送器安装在单向阀出口,当最小频率设置在37HZ时,用水的时候又会造成压力不稳,并且有时候最小频率又不能达到37HZ,急需解决无用户用水时的停机问题

网友A:
不是电控上的问题你看下单向阀是不是关不好或管路有漏水的地方.试验方法是把先把压力控制器后面的阀关闭,压打高把泵出口阀门快速关闭.如果能停机哪就是单向阀关不好.

楼主:
没人用水时,用手动停机的,压力能保持2.5MP30分钟不下降,应该不是阀门没关紧和单向阀问题吧

网友B:
这不是变频的问题,是你的设计电路和管路有问题,没人用时的37HZ是保正管路有2.5MP的压力.用水的时候又会造成压力不稳是没调试好.无用户用水是不会停的.除非用别的方法

网友C: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 不是变频器的毛病 是工艺没设好 可以采用几用几补 工频自动转换呀

网友D:
搂主: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首先,你说的供水压力不稳定,跟变频加速时间有关,跟变频器采样周期有关,你可以将变频器加速时间设长点,采样周期设长点。 你说的供水恒定2.5公斤,运行37HZ,你可以检查一下止回阀和管网是否有漏点,要么就是你得泵选择小了。 然后设定下限停机频率,一般可以解决,不妨一试。 祝你好运!

网友A(2005-10-24):
手动停机是一下停,手动停时泵口压力和管网压差大逆止阀受管网压力作用会一下关死.而自动停机是频率一点一点下降而压力不变当频率下降到一定值后停机,当变频器频率刚下降时泵口压力和管网压差很小如逆止阀不好用是关不上的.这样管网内的水会回流的.

网友E(2007-09-02):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用户的6楼自来水压力太低,就在地下室的水管进水处加了个7.5KW增压泵,使压力从2.0上升到3.8公斤左右。还加上了逆止阀,可变频器的频率虽然能随着用水量而变,却在无用水时就在38HZ下不来,压力定高了频率还要升高!百般调试也无效。后来听说用户仅换了一个变频器(另一普通国产)却轻松解决了。还有一次是用紫日的(无睡眠功能),用户不要求停机,却偏偏会自行停机,令人费解。请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一二。

网友F:
还是设一个睡眠频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