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无电机运行模式怎么弄?

楼主(2005-09-13):
为了检测上微机发送的脉冲~!设置了无电机运行模式,显示d03,但还是报警e6.帮帮我拉,那位高手!

网友A:
这个报警的话你只要把emg和sg之间连接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接了还是一样

网友B:
ale6 为紧急停止报警,检查下24V电源及接线

楼主:
多谢了,我搞好了,原来是24v的关系

网友C(2008-10-23):
mr-j2s? 的也是一样吗?应该怎么弄啊~!?? 大家指点一下啊~!!

?

?

网友D:
检查CN1B

使用内部24V的话,VDD与COM短接

EMG与SG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