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漫反射传感器?!求助!

楼主(2005-09-13):
我是做节能工程的!现在给一商场做自动扶梯的节能,自动扶梯在入口处检测到有人进入扶梯时,扶梯则以高速运转;以最后一个人进入扶梯为信号,计时一定的时间后系统自动切换到慢速运转,这样可以节能10%以上。我现在急需国产的应用于自动扶梯的漫反射的红外互感器,但是不知道那里有卖的?最好是北京的!有知道的请来电邮:weixi962@263.net,或者在这里留言也可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这里有日本山武的。价格高。 我决的国产的是不是距离不够啊?呵呵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屑一顾吗?还是不知道呀,都是做工控的!互相帮助呀!

网友B:
我没有国产的货啊,只有德国货

网友C:
您好! 我司是国外专业做光电开关厂家在中国区的总代理,你提到的情况,我们这边都可解决,可致电010-82563496.

网友D:
我这里有瑞士佳乐的可以联系

网友E:
我觉得很多公司都有啊,只要做光电开关的,都有漫反射型这一说,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漫反射型光电传感器!不过好象跟你所说的那种功能好象有点差别!

网友F(2005-10-25):
你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厂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哪位知道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厂家用的多一点的告诉我谢谢E-MAIL:jameshuang77@sohu.com

网友G:
漫反射传感器,特别的多,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好读好多的!

网友H:
  漫反射光电开关,就其光线发射分有以下几种:扩散式、聚焦式。就其功能分有:接近式、背景抑制式、前景抑制式、色标检测式、距离检测式、颜色检测式等。就其光源有:可见光、红外光、紫外光、激光等。

网友G:
shds讲解的很是经典!让业内人士都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一般只要是做光电传感器的,都有什么漫反射型号,反射板型号,对射型号及背景抑制型号的!但是不同的生产厂家,对同一个东西,都有不同的称呼的!比如,漫反射,有的厂家称做直接反射或直接漫反射;反射板,有的厂家却要称做镜面反射……这样,的确很不好,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的,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标准评价这些厂家的产品性能好坏!倡议有关部门给国内生产商制定一个标准,全国都按照标准执行!就像秦始皇统一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一样的嘛!

网友I(2009-07-10):
最后你找到合适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