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现场监控让我头痛

楼主(2005-09-13):
我要把PLC和手提 触模屏连起来 达到现场监控 怎麽办

网友:
说具体点

楼主:
我是新手 感谢回复我的问题 就是用什么把手提电脑 触模屏 PLC连起来 达到现场监控的目的.

网友A:
最好是同一公司的产品,通讯协议要一致,相对困难较小些

网友:
^_^ 不是很具体 不好回答压

网友B:
现场监控的话 本身屏和电脑是重复的,一般是只能取其一,但也不是不能,以下是我的方案: 1.屏和电脑都和PLC通讯,条件是PLC必须有2个以上通讯口 2.电脑和人机通讯,人机再和PLC通讯,条件是:屏有2个通讯口,并且同时可以支持2种通讯协议,还有屏上需要支持自由协议,再者,电脑上需要编写相应的接口程序. 其实一般情况下在现场,只需要在电脑上模拟人机监控PLC即可. 有电脑的话,人机基本就是摆设了. 请参考

网友C:
你要知道你监控什么. 还有要知道你的PLC.HIM.PC都支持什么通信和监控软件. 然后你就可以了.

网友D: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你知道用的什么通讯协议和它们各自的接口情况吗?

网友E:
要说得具体点 才好回答! 什么型号 牌子的产品?

网友F:
表达有误哦。远程监控,就是用你的PC在办公室或异地监视、控制车间里的某台设备或多台设备。 第一步、人机界面和PLC可以通过232或485接口连接,选择好通讯协议,做好画面, 第二步、是人机界面应该有以太网接口,加个交换机(最好是工业及的),PC和人机界面都挂在交换机上,形成局域网,在PC上IE浏览器内键入人机界面的IP地址,就可以访问人机界面,对现场设备进行监控。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品牌的人机界面的性能不同,比如:我们的人机界面,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只要现场画面做好后,就可自动生成网页面,也可以自己开发编辑。 上面说的只是部分情况,具体实施方法,请来电垂询!021-64859191-311/313分机,侍先生

网友G:
我有个好方法,但不知您是用哪种PLC、和触模屏。 以下是我的想法仅供参考。 第一步:PLC的烧写口与触模屏接口联通即可触模屏与PLC联接上。 第二步:PLC的485接口部分用一个485转232接口与电脑联接。手提上编上监控程序即可。但编监控软件时要知道具体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