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大口径(200MM左右)电磁阀在常压空气介质中能不能使用.

楼主(2005-09-13):
进风口.常压或负压.电磁阀能用吗.谢谢.

网友A:
能用,但是开关瞬间可能冲击比较大,

楼主:
谢谢.我查了资料.大口径电磁阀大都是先打开一个顶针.然后用流体的压力打开主阀.有最低压力.你用过吗.我想用电磁阀.因为电动阀开启慢.急.谢谢

楼主:
请问你说的冲击是什么冲击.是流体冲击还是电流.

网友B:
200mm这么大的口径我想一般都应该是气动阀了吧,也就是说得有一个起先导作用的电磁阀,让压缩空气进行实际驱动,直接靠电磁的力量来打开这么大的阀门??不大可能.

楼主:
请问电动阀能作到开启多少次每小时.30次能做到吗.寿命怎样.谢谢

网友C:
压力小于0.2kg不能用

网友D(2006-07-05):
改用气动的不就开启快了吗?有需要联系我:13969779301

网友E:
可以用零压启动的直动式和反冲式电磁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