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5-09-13):
intouch通过Modbus Ethernet协议的数据库地址如何和Quantum PLC连接,进行数据采集?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关心

楼主: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网友A:
在Modbus Ethernet中定义PLC的IP地址、通讯位等参数,INTOUCH中再定义访问名即可。可参看其帮助文件。

楼主:
多谢,我试试.

楼主:
to 工控浪子001: intouch 的I/O地址如何跟PLC 的地址对应.我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B:
InTouch IO类型Tag中有"项目名"一项, 填入PLC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成功了,我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