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图像传感器的检测问题

楼主(2005-09-13):
检测铁皮卷制而成的金属圆柱形零件,大概高20mm,直径10mm左右,其侧面上有一个卷制留下的缝隙大约0.2mm,希望零件在每秒旋转一周的速度下,检测到那个缝隙。只要判断缝隙的有无就可以,不用考虑其大小形状 我想选择线阵图像传感器进行检测,不知道是否可行 如果可以,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那种传感器较好,我是一个学生前来求教的 如果有相关资料,发到信箱z_junj@163.com

网友A:
和钧信联系吧,大家交流。帮你用线阵相机+旋转平台试一下。视觉+运动控制是钧信强项

网友B:
其实你不必那么复杂,用一般的传感器就能实现,你可致电010-82563496.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呀,因为我们试验的条件的限制,我们考虑最好的方案还是用图像传感器,不知这种设备的图像传感器造价多高 传感器方面我不是很了解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考虑使用单片机做检测数据的处理和控制,查过一些资料,使用固态一维图像传感器可以实现,只是我对这方面实在不是很了解,还请各位指点一二呀

网友C:
以我的经验符合你要求的35,000-40,000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需要精简的低成本自动化解决方案请联系WWW.KEDELIN.COM

网友C: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科德林技术服务部 0757-22891510

网友D:
您好!我公司就是松下电工NAIS的华北地区的代理商。为您提供了一套高速,精确,稳定,功能强大的视觉检测识别方案。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图像处理单元对采集图像进行分析与判定,可以快速完成高精度测量定位,计数分类,特征抽取,模板匹配,颜色处理,文字识别等功能。集成多种通讯协议,可以自由与各类自动化控制设备完成通讯与交换数据。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制药,印刷,机械,电子,玻璃塑料制品,纺织,物流等多种行业。松下电工同时为您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配置方案与服务。     可以直接识别产品的缺陷,不再需要另外编程,具体技术咨询可联系: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10-82616320     FAX:010-62658139     wangyuzhi@kerntech.com.cn  王玉志

网友E:
我想您的应用并不是很难,因为它只是要求检测缝隙的有无。图像传感器其实最主要的是它本身的软件,软件的良性处理是最重要的。希望您能通过我们的网站来获取一些机器视觉的认识。www.vtest.com.cn 我的电话是021-52681566。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在我设想的方案中是无需成像的,利用光敏元件对于有无缝隙时的电平变化作为检测信号的,现在只是在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自扫描光电二极管线阵的一些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D(2005-10-17):
简单的传感器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欢迎和我联系: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10-82616320       FAX:010-62658139       wangyuzhi@kerntech.com.cn  王玉志

网友F:
你的问题可以用高性能的色标传感器来解决,这一款传感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帝思公司最近又推出了开关频率达到30KHz,响应时间16us的业内最快的S65-W的高性能色标电眼,检测距离12~20mm,高亮度白色LED光源,有四种设定方式,可检测几乎所有标志!联系电话:021-66080396

网友G:
用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市场假300-400元.还有200多元的

楼主(2005-11-22):
谢谢各位了,前一段一直把这个放下了,现在又要开始做了,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

网友H:
等等我啊,我的信息还没有发啊,我是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的,哈哈

网友I:
这个应用应该比较简单, 推荐美国COGNEX/DVT 510, 应该有25000-30000元之间就可以搞定

任何问题, 请与我盟联络

021-52681566-16

www.vtes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