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能只带单相电机吗?

楼主(2005-09-13):
三相变频器的输出能带单相电机吗?若这样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请问你作什么用。一般不能这么用,好多变频器手册都特别强调这一点,用了可能因变频器输出不平衡造成保护,还有单相电机都有启动线圈,和离心开关

网友B(2008-08-20):
能轉,但是啟動困難,輸出力矩變小。我試過。

网友C:
不希望这样使用,一楼说的比较正确,

网友D:
不能带单相的.培训的时候特别提到过

网友E:
电容起动的是不行的;

载波频率太高了,电容受不了;

网友F:
貌似不能!!!!!!!!!!!!!!!!!!!

网友G:
可以用,但功率降低。

网友H: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