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求助:安全栅接入IO模块后电流信号减半

楼主(2005-09-13):
本人用的是乐清安全栅,单独给安全栅供24V,本安端连接变送器,测非本安端电流是18.2 MA 但接入AB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后,再测电流变为9.2MA .请高手帮忙。特急!

网友A:
乐清安全栅的阻抗太大,功耗较高

网友B:
你试一试用信号发生器,直接发送有源的模拟信号给AB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看看又没有信号衰减现象,如果有,可能AB的模块阻抗过高,查查它的阻抗是否超过500欧姆了,如果正常的话,那么可能是乐清的安全栅的带负载能力过小,换一块或者试一试别的厂家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jouhig@yahoo.com.hk

网友C(2005-10-20):
你用的是不是端电阻是390欧的安全栅,太大了,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不够,你可联系我021-50796822

网友D:
AB的模块阻抗是249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