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

楼主(2005-09-14):
请问各位师傅: 24V输出的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将电压调到25V?谢谢!

网友A:
产家生产设计了,你还弄他做什么?买个高点的往下调就可以了!不然危险!

网友B:
可以,24v开关电源本身就可以调到26v

网友C:
完全可以.你是想要25V电源吗?

网友A:
那不是极限了吗?怎么还可以啊!

网友D:
在很多的设备中(24V终端设备)它的工作电压偏底一点对自身的使用寿命也就延长了。一般在18—25v之间都能工作,但选在23v较为可靠。

网友A:
这点我支持!但是如果一直在极限的范围外工作的话,很可能出毛病的!我本人还是希望选择较合理的产品!

楼主:
用户要求是25V、10A左右的开关电源,我给推荐了24V、15A的开关电源。所以就问问大家能不能调到25V。

网友E:
可以调到25V,一般开关电源设计工程师在设计变压器都会考虑到它的输出范围,其实你调节电源就是改变开关电源的占空比。

网友F(2005-11-09):
应该可以调的,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电压调控部分有一个可调电阻器,你调调看。

网友G:
现在市面上的开关电源太多了。每个厂家的做法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有的会做定型。就不好调了。有的就可以调。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H:
让各位见笑了,我把24V的调高到40V使用,到现在还没坏呢。输出电容原来是35V的,我把它换成50V的了。电压调高了,功率可能就不能用得太足了。

网友I:
由于24伏到25V调整电压不大,可以调整。改变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