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lontalk协议对话层SPDU的问题

楼主(2005-09-14):
lontalk协议对话层SPDU中有个reminder类型,那个M-list是指什么意思啊?它是怎么对应具体的节点成员的啊?

网友A:
4种类型 1、2是给点对点用的。 3、4是给GROUP方式组网用的。 M-LIST:是一个组的标示。 举例:一个消防系统的一个火灾区域包括几个火灾探头(LON) 其中一个报警(请求-提醒) 返回的消息里有报警探头的位域=1;

楼主:
谢谢,salesLON。 从你举的例子看,报警探头的位域肯定对应于M-LIST中的某一位,当这个位是1时,它使用什么方式知道就是报警探头发来的信息呢? 也就是说 M-LIST用什么方法来标示组的成员的呢?

网友A:
位来标示 1 0 两种状态

楼主:
谢谢salesLON。 我可能没把我的问题说明白。 假设M-LIST是24位,每一位代表某个节点的状态。是不是说只能表示24个节点呢,第几位代表哪一个节点是怎么确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