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为何不正常

楼主(2005-09-14):
我使用的SCADA系统,采用大吉电台,600波特传输速率。现在故障现象为每天早上一直到13:00通信非常稳定,但13:00到18:00这段时间左右,就基本无法通信,通信失败。这个时间端有1到2个小时的出入,但比较有规律性。 我们使用一个中继站传输远端信号,根据试验觉得是远端信号受到影响,个别时候将远端站点重新启动后偶尔会有信号传回来(在通信失败这个期间试验)。远端站点距离1公里多处是个移动通信机站。 想请问究竟可能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规律性故障,要怎么解决。加大电台功率可行不。 谢谢

楼主:
补充下,到下午6、7点后数据回来后通信又比较稳定,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点左右又开始出现问题。而且远端站点现场数据都是有的,从补调数据可以看出来

楼主:
这么有规律的问题,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有可能的话,换GPRS/CDMA试下。应该不会有上面的问题!而且改造的费用比较底,总好过换一家电台便宜!具体情况自己衡量一下吧! mail;xl1940asd@126.com

网友B:
用GPRS来实现的话,可参考WH-GPRS300 DTU无线数据传输终端,其技术指标参考如下: 1、CPU采用ARM嵌入式控制系统 2、GPRS class 10多时隙功能 3、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 4、GPRS 数据发送中功率为250mA,待机功率小于6mA 5、数据端为标准RS232 DB9接口,波特率可调,默认9600 6、支持TCP,UDP两种传输层协议 7、支持灵活的IP地址和协议及端口配置 8、支持透明传输和简单协议滤波传输可选 9、设计有心跳功能防止网络异常,心跳时间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配置 10、终端永远在线,按流量收费,不传输数据不收费 11、基于ARM核嵌入式设计,处理突发性数据传输稳定性极高 12、传输速度最大值:171Kbit/S 13、工作温度:-25℃~ +85℃ 14、相对湿度:95% 15、接收灵敏度:-104dbm 16、发射功率:2w 17、标准电压:+5VDC/1A 18、电压范围:+3.3 ~ +12VDC 19、尺寸:130 X 60X 20mm 20、重量约:450g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联系人:沈 锋 E-mail: ack8899@126.com

网友C:
GPRS/CDMA无线路由器可否解决你的问题,设置和使用十分简单,性能可靠稳定,维护量小。 无线路由器是一款基于GPRS/CDMA网络平台,无线接入INTERNET的路由设备。它为用户提供稳定高速、永远在线、成本低廉的数据传输通道。   无线路由器可广泛应用于金融、保险、电力、监控、交通、气象等行业。利用稳定、高速的GPRS/CDMA网络,无线路由器可以代替部分有线以太网路由,实现数据、图像的无线传输。在移动网络允可的条件下,任何采用以太网接口,先前依赖有线以太网的设备,如PC机、工控机、ATM机、POS机、以太网视频卡等,都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到INTERNET上。 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深圳华域科技(原知能科技) 0755-26983938 QQ:382207229 MSN:wangxiaojun@gsmmodem.com.cn 王小军 www.hojy.com